[家电] 软软的硅胶壶

楼主(2021-02-14):
首拆软软的电水壶
220V和110V转换开关烧坏了!哪里有配件替换?

中间这个转换开关叫什么开关???TAO宝怎么找不到???哪位大侠知道呀!

话说这种材质长时间烧水有危害吗??

最后找到的转换开关资料,维修结果直接串接,反正110v也不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压转换开关(110/220)。

网友B:
好像是能将两个加热环单个或者全部投入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能将两个加热环单个或者全部投入的开关

谢谢大神回复,这个开关搜不到

网友:
容量太小了 ,功率却不小还是双加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压转换开关(110/220)。

是220和110转换开关,

网友:
看样子直接把两根加热管串起来估计就是220这档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否有利于健康!

网友:
放的时候还要看准了放,否则力大了,壶体都压扁,水都冒出来了。

网友:
水滚开了不小心压到可不好

网友:
一个串联一个并联!开关切换!

网友C:
折叠创意不错,我见到过脸盆和漏斗都有类似楼主设计。要是有基于固态继电器开水保护开关更好,水温大概达到80摄氏度延时几分钟,尽量调试到大概烧开半分钟断电,比大电流触点耐用很多。我的美的电热壶开始底座出问题,改成导线连接加建材软胶防水,最后开水保护开关,空烧保护都是触点烧断,只能改成倒计时插座手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叠创意不错,我见到过脸盆和漏斗都有类似楼主设计。要是有基于固态继电器开水保护开关更好,水温大概达到 ...

这个主要是便携设计,经常出门放心水

网友:
好好的用什么硅胶

网友D:
据传说,现在有些人造美女隆胸什么的用的是这类材料。
盘这壶,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传说,现在有些人造美女隆胸什么的用的是这类材料。
盘这壶,手感如何 ...

壹兄,重点是开关!

网友:
如果在固定电源下使用,就直接焊死接头,比转换开关来的可靠。

网友:
不用110的话,直接去掉切换开关焊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