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瓶三轮车音响改装,闲鱼15元淘到的五十铃皮卡车机用的是东芝4*45W功放IC

楼主(2021-02-14):
老爸的三轮车上的音响坏了,原音响单声道,音质比较差,而且很容易坏掉。
在闲鱼上找到下面这个五十铃皮卡上的拆机车机,全新的,店主是汽车改装店的,说都是新车提到就来改装导航拆下的。
15元一台,运费10元。老板说他们家有很多,经常有货,要是全要可以12元一台,发物流运费很便宜。
选择这台的第二个原因是这台功放很窄,不占空间,而且我在购买的时候发现功放IC处是有两颗螺丝固定,散热片也蛮厚实的,应该功率不会小。

收到货后用我的4寸同轴箱试听,音质还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就是拆机了

看上去做工很不错,这片是USB MP3播放芯片,型号为BP1064L2,我查了一下,这个是蓝牙芯片,不过这个机子好像没有蓝牙功能。

不知有没有高手可以利用这个蓝芽芯片让它有蓝牙功能

拆开机器发现都是贴片的,质量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拆开功放的档片,看到用的是东芝TCB001HQ,是4*45W功放IC

为了方便使用,我找了一条USB延长线,剪掉USB公头从机内引出。这样就不用把U盘插在前面了。

又淘了个小音箱,这个是一对22元包邮,是暴风影音电视机上的小音箱,音质和大音箱不能比,但是很响,比原来电瓶车上的不知好多少了。互联网品牌电视很多倒下降,可以淘到很多库存电视音箱,比如乐视、微鲸、暴风影音等,电视机上用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用热胶和硅胶把小音箱粘到了机内顶部位置。

主机也非常好安装,开机试音,非常不错噢。

网友A:
好东西,这体积,很方便改装

网友:
咱们思路差不多,我淘的大众车机,20包邮,音箱和你的一样,我是液晶电视拆机的,装了4个!声道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听的越嗨车子续航越短,别说这么一点点电微不足道,车载功放音响其实很耗电的,差不多3小时就能听的12伏60A的铅酸电池无法启动车子。

网友:
这也太小了吧,好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听的越嗨车子续航越短,别说这么一点点电微不足道,车载功放音响其实很耗电的,差不多3小时就 ...

不至于不至于!
以我的60v100Ah的电瓶,基本是随便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这体积,很方便改装

是的,非常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听的越嗨车子续航越短,别说这么一点点电微不足道,车载功放音响其实很耗电的,差不多3小时就 ...

其实标的功率是很大,实际小音箱8欧开放最大声电流1A多一点点。就算是2A,60AH的可以放30小时吧。实际使用不会开最响,在500ma左右。三轮电瓶车的电池是还是比较大的,不过这东西待机电流是有点高。

网友:
这体积,很方便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听的越嗨车子续航越短,别说这么一点点电微不足道,车载功放音响其实很耗电的,差不多3小时就 ...

汽车启动马达功率太大了,这玩意放电动车影响不大,再说楼主的三轮有6度电

网友:
看着是日产机芯,还是不错的,只是增加了电瓶损耗,续航下降,不跑长途没事。

网友C:
这个不带3.5mm输入接口吗?我搞了一个赛欧车的收音机,确实比较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带3.5mm输入接口吗?我搞了一个赛欧车的收音机,确实比较耗电。

是的,没有,我试着在BP1064L2的6、16脚输入手机音源,发现声音比较小,所以后来没有用上。不知能不能在BP1064L2上面输入。

网友:
机器做工还不错。

网友(2021-03-31):
引用 楼主:
其实标的功率是很大,实际小音箱8欧开放最大声电流1A多一点点。就算是2A,60AH的可以放30小时吧。实际使用 ...

这个机子能调eq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