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22合一螺丝刀工具滑了修一下!!!

楼主(2021-02-14):
22合一工具用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发现拧螺丝螺丝刀在滑丝,今天有空决定修一下。

准备好钳子和滑丝的螺丝刀,螺丝刀拉出一半,注意只要拉出一半,否则可能会使限位钢珠崩飞!!!

看到加长杆锁帽了没,这个状态时就是卡住了钢珠,然后钳住加长杆一边转一边慢慢往外拔。

拔出来就是这样的,千万小心钢珠不要让它飞走,很小掉了不容易找到。

一共两粒钢珠,取下来就是这样的。

这里弹簧是装在正面的。

胶水上场,厌氧胶也叫液体生料带。

原理是利用金属离子来使胶水硬化固定。

挤一点点在餐巾纸上多了浪费,把胶水涂在手柄的里侧一圈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弄到加长杆或者钢珠上去。
这里本想拔出来重新拍照,但插回去转手拿手机时发现已经拔不出来了,算了就将就一下吧。

至此22合一工具丝滑如德芙的问题彻底修复了!!!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老铁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用AB胶,不过效果不详,

网友A:
图片没看明白 这螺丝刀哪个地方为何会滑?

网友:
看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看明白 这螺丝刀哪个地方为何会滑?

加长杆外圈和手柄之间扭矩太大的话就会打滑,拧不紧螺丝也无法拧松太紧的螺丝!!!

网友:
我的也滑了,版主给换了一个手柄,赞一个!

网友:
这个是自动弹出的那款么?

网友B:
我的是加长杆拔不出来了

网友C:
发现这手柄质量真不怎么样,我的也早就滑了,被我拆散了扔也一边吃灰了

网友:
我的也滑了,暂时勉强还能用

网友:
我第一次换的也滑了不过还能将就用就是不能拧太紧的螺丝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胶水,强度怎么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这手柄质量真不怎么样,我的也早就滑了,被我拆散了扔也一边吃灰了 ...

用不到了把批头卖给我呗

网友:
看来是通病,我的也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加长杆拔不出来了

同样卡死出不来

网友:
我的也滑了,我又拧回去了,拧太紧螺丝会松开的.

网友:
回收同样故障的手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不到了把批头卖给我呗

我的一套老的22合一,手柄被娃玩丢了,批头还在,没用过几次,前阵子半价买了套23合一,批头通用,你要的话可以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套老的22合一,手柄被娃玩丢了,批头还在,没用过几次,前阵子半价买了套23合一,批头通用,你要的 ...

这个非常好呀
我的vx710979082

网友F:
这个像大力钳的扳手样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像大力钳的扳手样的东西叫什么?

凯尼派克钳式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