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润滑油那种比较好

楼主(2021-02-14):
厂里经常有各种生锈的螺丝、钳子等工具

网友A:
这个你不需要润滑油,需要的是WD40或者松锈大王,也可以在新装螺丝螺帽的时候上一点黄油,就是润滑脂,可以有效防锈

网友:
用1755金属表面清洗剂清理一下,然后用一般的机油刷一刷就好。

网友:
仅仅只是润滑用途,啥润滑油都可以。

网友:
经常用WD40喷一下。

网友:
X宝一打润滑油哈哈哈哈哈哈那就是两性的烦死了

网友:
杰士邦的就行

网友:
我是用甲基硅油 防锈还行 我在海边的 没问题 而且蒸汽压非常低 常温几乎不会挥发 也不会和矿物油一样有毒和会氧化变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不需要润滑油,需要的是WD40或者松锈大王,也可以在新装螺丝螺帽的时候上一点黄油,就是润滑脂,可以 ...

普通黄油抗氧化不行,我摸在汽车螺丝上最多一个月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通黄油抗氧化不行,我摸在汽车螺丝上最多一个月就没了

他是厂里的,相信我,没有比上完螺丝螺帽后抹上一点黄油更省时省力省成本的方法了,虽然后期拆卸的时候油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厂里的,相信我,没有比上完螺丝螺帽后抹上一点黄油更省时省力省成本的方法了,虽然后期拆卸的时候油 ...

拧螺丝之前抹黄油还是拧之后抹黄油?

网友:
车用的普通机油就行,关键是又廉价又持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螺丝之前抹黄油还是拧之后抹黄油?

当然是上紧后上黄油,把长出来的螺杆用黄油抹上,再次拆卸的时候就很顺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