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孩子的手工制作 超声波小车在线制作

楼主(2021-02-14):
孩子手工制作,去年做了一个,重新修改下外观,以前开发板也不太好使,换个。大人管外观,小孩管电路,程序。

楼主:
前轮转向机构,轮子美观下。

楼主:
车底盘完成

楼主:
猜下这个是什么用?

网友:
轮子有创意

楼主:
小车底盘制作基本完成。

楼主:
电路部分,红色开发板不知什么毛病,不能下载程序,数码管显示缺,其它功能正常。换个蓝色的,体积大些。电池经7805给开发板供电,通过超声波控制电机驱动模块,驱动电机转向,后退,前进。

网友A:
未完待续么??貌似看到7805?

楼主:
基本完事,外壳还得美观下,程序还得调整下,也得琢磨下。这是两天成果,今天就到这吧,太累了。合计加不加彩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完待续么??貌似看到7805?

对,2并2串18650,用7805降压给开发板供电。

网友B:
这外观也玩不一天啊?孩子会编程那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观也玩不一天啊?孩子会编程那可厉害了

这个是参赛的,去年取上了,没接通知,以为没戏了,给拆了,前几天通知又去参赛。

网友C:
这外观去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观去参赛?

不少人都是买的现成的,这个外观与程序是原创,外观还得再整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少人都是买的现成的,这个外观与程序是原创,外观还得再整整。

用kt板也比纸板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t板也比纸板可以啊

小制作最好有旧物利用。

网友:
大人管外观,小孩管电路,程序
都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