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飞哥ES1车载导航 看看内部结构图片,如何改前级接入

楼主(2021-02-14):
收回的说是4S店专供。见是安卓8想拿来连图吧汽车卫士但连不上。拆开想看看改前级运放和功放,问问有经验的朋友在那里切断接入前级运放。
看图。。。。

网友A:
tmd的这一堆mtk看的人真难受
飞歌以前都是高通方案,现在用廉价mtk  卖的还更贵了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d的这一堆mtk看的人真难受
飞歌以前都是高通方案,现在用廉价mtk  卖的还更贵了
呕 ...

见你这么说有了放弃折腾的念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你这么说有了放弃折腾的念头了。

我父亲最难受的是,华为5G手机128G运存版本MTK都定价过高,256G麒麟版本更贵,而且曲面屏更不耐摔。2016年之前高通方案是很好,root权限上电脑动态联机调试输出,分析手机运存探测电脑支持文件,能脱壳NetCraft奶块等手机游戏图片,转换成电脑可用PNG,可以分析爱奇异腾讯优酷客户端,只是采用M3U8索引加密没探测成功,而2018年后高通开始很可恶,从软件加密强壳变成硬件加密,屏蔽root权限等,断供中兴华为。

网友(2022-08-24):
好有缘,我的车机和你一模一样的,4S店赠送的。这款ES1是定制版,应该是飞歌最低端的,毫无音质可言,只能听个响,我在淘宝买了TDA7850功放块还有两个电容换上了,音质有一点提升,(之前改了四门6个喇叭外加隔音,花费1400)但是距离预期还是差得远。现在我纠结,是加个DSP,还是换个先锋的车机?这款导航好处是不卡,缺点是音质差装软件后无法运行

网友(2023-11-19):
我的飞歌ES1就是4S店专供,现在通话时麦克风有呼呼的风声,不知道能不能自行更换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