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年初三拆个D-LINK DIR-655 300M无线路由器(带交换机功能)

楼主(2021-02-14):
大年初三拆一个DLINK的300M无线路由器(带交换机功能,有个螃蟹的交换机芯片)

压箱底找到的,电源已经不见踪影,天线也没有了,背部标签也没有了,正面显示型号是DIR-655,网上查应该是3天线,不知道我这个为何只有2个天线接口(缩水版?),塑料外壳的材质还不错,里面芯片比较多,两个大芯片贴了陶瓷散热片,粘的很牢,为了看芯片居然把陶瓷片也掰碎了,芯片好多,最大的一个居然是大螃蟹的,一个小的陶瓷散热片下面的芯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另外两个Atheros(目前高通)的不带散热片的应该是控制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小芯片上面是AR9103,大芯片上的是AR9160),另外集成大螃蟹芯片RTL8366SR(千兆交换机的)和UBICOM IP5160U芯片(不知道干什么的)这两个芯,背面还有个USB2.0接口。

整体做工比较规矩,侧面还有刷新按钮(可能是类似电脑的RESET热重启按钮吧),背面有重置按钮,4个LAN+1个WAN,天线都是SMA拆卸式的。

直接上图了,图片比较多。。。。。

外观是白色的,中间有DLINK字样

总体外观,亮面白色塑料壳

型号是DIR-655

背面标签已经没有了

后部接口

带一个USB

卸下螺丝就可以打开面盖了,两个陶瓷散热片

上盖两个螺丝与底板连接

中框黑色的可以取下,有一条靠PCB压着

卸下两个固定PCB的螺丝后可以把主板整体拿出来

两颗Atheros的芯片,理论上应该一个是控制有线一个控制无线的
小芯片上面的字符是AR9103,大芯片上的字符是AR9160

背面有一个ROM已经部分电路

ROM字样已经看不清了

为了摸清两个陶瓷散热片下面是啥芯片,只能破坏性了,结果陶瓷散热片粉身碎骨

揭开庐山真面目,大的陶瓷散热片下面是螃蟹的芯片,型号是RTL8366SR
百度查了这个芯片应该是千兆交换机芯片RTL8366SR,看来这个路由器还带交换机功能。

另一个芯片是UBICOM,型号是IP5160U,这个应该是 ip5160u(275MHz)CPU芯片(具体干什么的欢迎补充)

刚才提到的两个芯片

最后侧边还有个刷新按钮,带指示灯透光塑料,通电后应该按钮周围也会发光

全文完,由于不是专业研究路由器的,有些描述有误的欢迎热心网友指出,最后预祝大家牛年大吉牛气冲天!谢谢~~

网友:
老物件,功耗高,现在得网速也跟不上了。但当初这用料真良心呀

网友:
先前的友讯路由器用料扎实,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早期的路由器集成度低,CPU、交换机、无线等功能都是分开的,所以用料扎实。。。
侧面的“刷新”按钮是WPS功能,可以一键连接WIFI,最近的手机和路由器由于安全原因都开始取消这一功能了。。。
刚才发现主板上有个空出的IPX座,如果楼主想的话可以用一个IPX转SMA把缺失的天线座补上。。。

网友:
655是三天线的没错,楼主这个也是三天线的,看到空一个孔了么?

网友:
老货质量不错 ,我之前也有几个,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能用打印机吗

网友A:
这个缺失的元件应该是pcei座子吧,这玩意好像还支持pcie扩展,记得网件某款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缺失的元件应该是pcei座子吧,这玩意好像还支持pcie扩展,记得网件某款也是这样的。 ...

那个是Mini-PCI插槽,用来放置无线模块用的,这台路由器的无线部分已经集成到主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Mini-PCI插槽,用来放置无线模块用的,这台路由器的无线部分已经集成到主板上了。 ...

对的,应该是这样。

网友:
老货,以前因为技术原因集成度低,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芯片和元件,现在基本上一个芯片就能解决...

网友:
早期DLINK稳定性不错,现在和TP没多大差别了

网友:
DIR-655 A4 版,鉴定完毕。这款机型的CPU不错,多线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