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五菱宏光miniev右门加装喇叭

楼主(2021-02-14):
(图片)

网友:
这车真适合练手折腾 练习驾驶技术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做一下隔音啊,顺便中控加一个大显示屏,一下子折腾到位。

网友:
考虑加个气囊啊

网友A:
没喇叭你配个屁的音响系统,这不叫减配,这叫耍无赖,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了

网友:
能办手续的"老头乐"...

网友:
哎呀,收音机换供应商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喇叭你配个屁的音响系统,这不叫减配,这叫耍无赖,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了:huff ...

那么问题来了!新款飞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新款飞度呢?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车

网友:
原厂竟然不安喇叭?

网友:
只有左边有喇叭吗?

网友C:
这厂家不人性化 一个喇叭没有立体声啊 应该左边也不装 随车配套耳机

网友:
还是增加组电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厂家不人性化 一个喇叭没有立体声啊 应该左边也不装 随车配套耳机

耳机成本太高,配个耳机插孔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省掉功放芯片和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成本太高,配个耳机插孔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省掉功放芯片和散热器! ...

厉害 绝了

网友:
原厂只有主驾驶位有喇叭,副驾驶没有,要是两边都有喇叭就好了,也没多少成本。

网友:
好  随后加电池组    最后加增程发动机

网友:
顶上加装太阳能电池板,增加续航。虽然配置低,但折腾空间大呀

网友:
这车适合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