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索尼PSP-100游戏机电源5V2A

楼主(2021-02-14):
电源是从淘宝上便宜淘来的,剪过线的,菲律宾生产的,很便宜2元一个,淘来拆着玩,听说这电源市场上假货较多,顺便各位同仁看一看,鉴定一下是否原装的,多了不说了,上图为证:

拆机前:

拆解后:看样子不错,象是原装:

网友:
新年快乐,牛年大吉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合适的请版主处理,

网友:
一看那剪线的线头就知道是原装的。

网友A:
菲律宾版的,容易坏。把二极管换掉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也是做工极好的。修好放心用!

楼主:
电源老了,还是人老了?电源老了我信,但人老了我不信!

网友:
这电源后面三个肖特基管特别容易坏(其中一个短路)

网友:
2元钱绝对是全网最低价了,邮费都亏给你了

网友:
当年折腾好多这个型号的充电器,基本都是那三个肖特基管有短路的

网友:
看剪断的线头就应该是正版,能用上就是超值!

网友:
比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实惠,才2元钱拆零件也值,而我在大柳树市场里,10元钱买过楼主同款输出故障,插上几秒后跳空气开关,拆开后才知道是单管自激RCC方案,功率管裂开,电路板有进海水盐分发白痕迹。

网友:
菲律宾产的正品,带载能力不错,输出端的三个肖特基管容易被击穿。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可以改成手机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可以改成手机充电器吗?

完全可以!

网友C:
明明是MITSUMI但是为什么前面有一个老版的三洋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MITSUMI但是为什么前面有一个老版的三洋logo???

三洋设计,三美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菲律宾版的,容易坏。把二极管换掉

还是很好的  不用换的

网友:
用料不错,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