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CPU反装的新奇主板,被动散热也够用,益德EDAC-Q270上手

楼主(2021-02-14):
前段时间上手了一款益德EDAC-Q270主板,虽然用的是B250的旧平台,只能支持到7代酷睿,但是它对于标准主板的结构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改造,把CPU进行了反装设计,CPU插槽和其他主要芯片在一面,其余常规主板的接口,包括包括内存、PCI以及后置I/O都在另一面,从“反面”看就是这个效果。

益德做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让CPU可以获得更加开放的散热空间,能够仅靠被动散热系统正常工作。这款主板的DIY空间比较大,但是对于多数玩家来说,上手难度也大了些,首先就是机箱方面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型号,另外这款主板的南桥没有配备散热模块,好在实际使用中散热也不是很明显。

因为EDAC-Q270目前版本中是使用标准的内存条,所以对正面安装完配件后的高度有一定影响,这样的配置也是为了能够获得4通道DDR4内存(2133/2400MHz)的支持,获得最高128GB的内存空间,如果使用笔记本低压内存接口,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压缩主板正面的空间,但也难免将内存槽减少到2个。

其它板载芯片方面,声卡部分是采用了Realtek ALC892,型号不算新,但是性能表现良好,网卡部分则是采用了Intel i211,可以适应10/100/1000Mb的网速,因此用来作为办公或是工业用途的主机完全合适。值得一提的是,因为EDAC-Q270主板的反装特性,这些主要的芯片都在CPU接口一面,使得常规机箱更加不适合这款主板,容易被背板损伤到。

另外在这个正面,主要的接口配置也比较齐全,除了四条内存插槽之外,还有2个PCI-E X16插槽,可以用来安装显卡等配件,外加PCI-E X1插槽1个,确保了主板本身的扩展性,此外存储类接口方面,还有1个M.2接口,便于安装速度更快的固态硬盘,提升主机的性能,以及6个SARA 3接口,用来安装硬盘会比较方便,改造成NAS也没有问题。

不过这款主板没有前置USB 3.0接口,

不过整个主板在接口方面的优化,除了CPU一处比较明显之外,其它部分的结构都比较常规,没有特殊的优化。另外,因为EDAC-Q270很多主要的芯片都在CPU接口那一面,一般是和机箱背板贴合的地方,所以如果使用的不是定制主板,可能会有磨损的风险。

EDAC-Q270在后置I/O接口上面的配置比较高,显示接口包括1个VGA和1个DVI,以及一个HDMI,数据接口包括4个USB-A 3.0,2个USB-A 2.0以及一个USB-C 3.1,扩展性较好,最后这款主板还配备了两个RJ45网口,这种设计可以实现双网一类的应用,用作服务器使用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在线稳定性。

这款主板主打的就是CPU灵活的散热系统,除了可以安装标准主板的各类散热器之外,也更容易定制散热器,特别是对于环境噪音要求高的使用场景,可以在EDAC-Q270上面获得更大的可支配散热空间,因为这款主板本身的尺寸是305mm x 245mm,基本上选择定制机箱的话,整块面积都可以用上,由此可以获得更大的散热面积,在保证性能的同时,确保散热的可靠性。

当然,EDAC-Q270目前的局限性也在于自身的散热模式,现在市面上基本找不到合适的被动散热组件,很多常见的被动散热机箱,也大多是为工业主板,或是ITX小型主板设计的,因此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为EDAC-Q270定制一套被动散热器,也要花去很高的成本,不过相信元得应该也可以提供一些配套的散热解决方案,但是目前在机箱和散热方面,暂时只能让EDAC-Q270将就一下了。

这次配套的CPU选择了相对入门的6代赛扬G3930T,比较入门的一款处理器,集成了Intel HD Graphics 610核显。前几天也收到了益德给这款主板配套的一件被动散热器,散热器体积比较大,安装在常规机箱上面,也就没办法安装侧板了。实际使用当中,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这间被动散热器,可以使赛扬G3930T保持23℃左右的工作状态,大概是比室温稍高一些的水平。

用过几天之后,我感觉这款主板的设计还是很有意思的,常规的机箱也可以装上,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也可以定做或是自制一套机箱,实际上手之后,我感觉这款主板也可以作为NAS或者监控管理终端来使用,主要优势就在于它可以通过配套的被动散热器,带来一个特别安静的工作环境。现在受产能限制,显卡基本处于全线缺货状态,这时候对于喜欢DIY的玩家来说,也可以找来益德EDAC-Q270这种设计有意思的平台和配件来试试,不需要花费太多成本,就可以获得很多乐趣。

前几天我还入手了一套安钛克的机电产品,这次这件益德EDAC-Q270就是装在了这款安钛克的风行者DF700 Flux机箱上面,这款机箱也是采用了一个很实用的散热设计,就是给显卡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散热风道,在机箱的硬盘仓上面有两个120mm的风扇位,可以安装反叶风扇,机箱本身提供了一把这样的风扇,安装在考内侧的风扇位上之后,可以大大改善显卡的散热表现。

此外风行者DF700 Flux这款机箱也在前面板上面预装了三个风扇,还是ARGB的规格,配合机箱背板上的集线器,以及机箱前置I/O上的LED按键,可以轻松切换不同的灯效。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转接线将集线器连接到主板上的ARGB接口,从而是整个机箱获得神光同步的效果。
此外风行者DF700 Flux也采用了玻璃侧板的设计,使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机箱内部的灯效。而且作为一款ATX机箱,这款机箱还能适应目前绝大多数的主板和显卡,其中显卡的兼容长度达到了405mm,安装一些旗舰显卡会比较轻松。

根据安钛克的测试数据,这种风行者DF700 Flux上面这种Flux散热的风扇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机箱相比,能够给显卡带来全速工作环境下,大约10℃左右的降温效果,希望大家都能早日以厂商指导价入手新款显卡,自己实际去测试一下这种Flux散热结构机箱的真实表现。

配套这款机箱使用的电源,也是来自安钛克的NE650电源,这是一款金牌全模组电源,采用了全日系电容,做工方面比较不错。这款电源采用了LLC+DC-DC方案,配合全日系电容,运行稳定性较好,在50%负载的环境下,能够获得93%以上的转换效率,接近超白金标准,相对来说用起来确实比较环保。

这款电源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线材,除了必要的主板供电之外,还有双8Pin的CPU供电,4个6+2Pin的PCI供电,以及8个SATA供电和4个IDE供电,并且线材都是扁平线材设计,这样在走线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而且电源上的接口也比较充裕,后期扩展升级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总之,这款益德EDAC-Q270主板用起来确实很有趣,不过用风行者DF700 Flux和NE650这两款电源搭配,确实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相信很多迫切需要新款显卡、CPU来进行工作、娱乐的朋友来说,面对长期无货、预约以及天价状态显卡行情,心情也是非常糟糕的。不过随着未来生产环境 的不断改善,半导体行业的生产力终究是要继续提升了,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自己喜欢的显卡了。所以如果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显卡、CPU等硬件,也不妨先用准备好机箱、电源,或是先找来一些有意思的硬件玩一玩。

网友:
这玩儿法真新奇
要是再魔改BIOS上6789笔记本至强什么的就666了

网友:
就不拍一张没装背板那一面吗

网友:
没啥意义的脑残设计,只会增加体积,纯粹的噱头。真在乎散热的早上水冷了,两面装有啥意义!被动散热是给功耗低,性能低的机器减小体积用的,你上个I7再来个被动散热?真要烧了U比主板和机箱加起来还贵多了吧!

网友:
这种就是打算不装显卡的设计,CPU贴在大面积背板上被动散热。

网友:
如果玩出花样可以做全沉浸式散热方式。

网友:
没有配套的机箱,也没有长时间使用的测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