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遥控车买馒头随想

楼主(2021-02-14):
看了各大视频网站里,遥控车买东西视频,突发奇想,不知道手机间能不能搭建一个这种通道,一个手机放遥控车上开热点,网络摄像头和小车连wifi,另一手机连线摄像头和小车,可行吗?是不是得开发个App?

网友:
就是单纯的LTE网络,你走5G的话,如果基站给力延时也可以小很多
难度不大。自己写个控制程序也行

网友A:
我觉得他那个视频不太真实,应该是摆拍。数据传输不可能延迟那么低。通过摄像头发视频信号几公里看路,再通过遥控器几公里控制小车,这延迟至少1秒以上。看到沟再控制转向,等反应过来,都掉沟里了。有条件的可以自己试试。要我是路人,直接手机和小车给他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那个视频不太真实,应该是摆拍。数据传输不可能延迟那么低。通过摄像头发视频信号几公里看路,再通 ...

对,手机扔沟里,小车搬走。

网友B:
这个手机开热点,遥控车WIFI连线可以实现无需APP。但是遥控距离不能太远。。。否则会失联滴!车没了手机也没了。

网友C:
延迟根本不是问题,你知道世界上最高延迟的操作记录吗,是旅行者探测器,地球上的操作信号要几个小时才能被接收到,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迟根本不是问题,你知道世界上最高延迟的操作记录吗,是旅行者探测器,地球上的操作信号要几个小时才能被 ...

旅行者没有外星人劫持,大街上跑,少说也有熊孩子给你拿跑了。

楼主:
就是做个测试,看看行不行。系统可以改别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开热点,遥控车WIFI连线可以实现无需APP。但是遥控距离不能太远。。。否则会失联滴!车没了手机也 ...

绝对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果然没让我失望,一堆要把人家车子拿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