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SD1306晶体管测试仪 白色亮度太低

楼主(2021-02-14):
新做了晶体管测试仪,之前买的黄蓝OLED屏幕亮度明显比新买的白色屏幕亮度高,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黄蓝色的是之前买的,屏幕玻璃上标了RIT,第26脚的电阻是914

白色是在优信电子新买的,玻璃上没有标记,第26脚的电阻是564

程序一样的,使用MCU把亮度设置到最大也是一样,见鬼了。

网友:
是不是烧屏了

网友A:
电压不够吧??????

楼主:
刚买的还没用呢,而且这烧的还挺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吧??????

够的,5V,3.6V和电荷泵的7.7V都有

网友:
对比度的问题?试过换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的,5V,3.6V和电荷泵的7.7V都有

查过驱动电压了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过电阻,程序中改过对比度都不行。另外一个在程序中改对比度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过电阻,程序中改过对比度都不行。另外一个在程序中改对比度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回 ...

应该是新的屏幕驱动,只是兼容SSD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