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磷酸铁锂启动半年使用报告

楼主(2021-02-14):
跟风组了一个磷酸铁锂电瓶详见另一贴,使用半年本地冬天最低温度-27度,早晨偶尔打车时离合踩下去上不来,打车时也是一把就着,连续打几次都没问题,有自己改的朋友千万不要装保护板,装个均衡板就可以了,我的已经坏2个了,第一个坏红绿灯路口,检查了一下电瓶电压12.98伏,就是不通电,大早晨要上班也不能堵住别人吧,拖车350大洋心疼啊,上班中修理厂电话告知电瓶坏了,淘宝上在买一个(另一家的东西),用了半个月又坏了,这个是直接没电,多亏车上有10平的线,凑合开回家,折腾均衡板,从新焊好线,用了半个月测量各个电压分别是3.334到3.335不等,可见加了保护板没什么用,本人车是液压助力如果是电助力的话早晨车太多想着都怕,有自己组的朋友别走弯路直接上个均衡板就行。

网友A:
真好的话, 车厂早用了.

网友B:
汽车启动电流几百到一千安,保护板MOSFET耐流裕量不足就会有这个情况。
感觉电池和保护板设计之初就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感觉还是法拉电容配充电宝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好的话, 车厂早用了.

比亚迪插混一直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启动电流几百到一千安,保护板MOSFET耐流裕量不足就会有这个情况。
感觉电池和保护板设计之初就不是这 ...

还要考虑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保护板元器件损坏。电子元器件有一个专门的分类叫汽车级元器件。要求比工业级的还高。

网友:
14年换了一套18个的A123用到现在,一直没见出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时嫌贵没多多个,现在放20天左右保护板保护不放电,稍微充一下就好

网友:
加液的铅酸电瓶非常适合。别折腾鉄锂了。成本低效果好的不用,非得保护板均衡板的,鉄锂的碰撞也着火。免维护的铅酸寿命短点,3年必换,招人烦。

网友C:
了解一下钛酸锂,东芝有成品,上市快10年了吧,初次投入大,寿命是磷酸铁锂的10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钛酸锂,东芝有成品,上市快10年了吧,初次投入大,寿命是磷酸铁锂的10倍 ...

质量达标磷酸铁锂电池就能把车送走,十五年完全没问题。

网友D:
汽车折腾保护版纯粹瞎折腾,动不动几百a瞬间电流,虽然钳表只能测量到200a左右,但实际峰值电流只能用示波器测量,有一个很小尖峰,只要超过mos管最大电压电流 就嗝屁,600a以上 保护版 大概率比锂电池贵。

目前采用锂启动电瓶汽车 除比亚迪外就两种,一种lg 另外一种a123  全都是串联继电器直接输出
汽车电脑控制发电机从而控制充电电流

上面也只有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质量达标磷酸铁锂电池就能把车送走,十五年完全没问题。

安全性还是钛锂好,很多人做过测试的,理论寿命上可以送走这辈子所有的车

网友:
加个 超级电容做缓冲。。现在很便宜,16V左右超级电容也大概100元而已

网友:
中国是个温差很大的国家,最冷的地方零下58度,最热的地方零上50度,你敢说锂电池能没问题?今年冬天一降温,纯电动汽车各种问题都出来了,要是能用厂家早用了,现在安装在车尾的AGM电池,使用习惯好,可以用5年以上,最多可以到7,8年。

网友:
如果讨论实用经济的话,我觉得铅酸电池就是首选。如果喜欢折腾,动手能力强,可以DIY这种。

网友:
大c数电芯+分口保护板,放电不过板。这样不行?

网友:
我的已经使用一年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折腾保护版纯粹瞎折腾,动不动几百a瞬间电流,虽然钳表只能测量到200a左右,但实际峰值电流只能用示波 ...

有保险丝。还有大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折腾保护版纯粹瞎折腾,动不动几百a瞬间电流,虽然钳表只能测量到200a左右,但实际峰值电流只能用示波 ...

比亚迪的我最喜欢 。就是有二个正极。。一个直通电池用于启动。。全车电路还是有保护的。。但是要改动车子的电路 。。。我摩托车上就这样做。但又有问题。。。开关正极的保护板不好买到。。。

网友(2022-05-05):
还是稳定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