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请教VHS摄像机满屏短横线的故障原因

楼主(2021-02-14):
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拍了不少录像,最近想把这些录像带装换成数字文件。
摄像机是上世纪90年代的类产品,摄像带是Hi8模拟磁带,不是DV。

但是这个摄像机出毛病了。
首先是LCD屏严重脱胶。

接下来的故障就让人头疼了:
1. 放像模式,刚按下放像键的前一两秒钟图象是正常的,然后就满屏的短横线,图象看不清楚,用快速放像时,短横线消失,图象符合快放的特征。
但声音是正常的。

怀疑是磁头脏了,用酒精轻轻的清洁了一下,并没有什么改观。

2.录像模式,即使不按录像键,屏幕上也是满屏的短横线,像下雨一样。

因为没有按下录像键,观察到磁鼓没有在转。

结合上面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排除故障原因不在磁头,而是在电路上?
如果在电路上的话,是那部分的电路?

为了排除故障与LCD屏无关, 图象是通过AV线在电视机上回放的。

请大家不吝指教。

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868

网友A:
看看有没有1394接口或者USB,可以连接到电脑采集视频看看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1394接口或者USB,可以连接到电脑采集视频看看正不正常

没有的,只有AV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只有AV接口。

应该到隔壁论坛去问一下。

网友:
因为资料是宝贵的,所以,我建议先不要用这录像带搞实验,想办法找另外的Hi8摄像机或者兼容的装置把原来的录像资料先导出到电脑保存,然后有时间有精力再折腾这台摄像机。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跟现在的液晶电视机的显示有关,你可能试试接老式的CRT电视机试试。

网友:
前几年在电脑城见到过专业录像带转磁盘的,

网友B:
我也有几盘没转出来,摄像机也没有配套的。唉!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盘没转出来,摄像机也没有配套的。唉!可惜了。

数量少的话可以找淘宝上的店转,40元一盒。
我有4,50盘,要花2000多元,就想自己弄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量少的话可以找淘宝上的店转,40元一盒。
我有4,50盘,要花2000多元,就想自己弄弄了。 ...

矿石收音机论坛,那里有很多人玩这个。

网友:
先试试在磁头处用酒精清洗一下,并且磁带快进快倒几下后再放看。

网友C:
千万别用酒精棉花擦,弄不好就彻底报废,可以准备全新钞票一张,贴在磁鼓上,然后,用手指头轻轻抵住相当于磁鼓中缝处(也就是磁头经过处)慢慢单方向转动磁鼓,感受有几个细微的凸起经过,一般有俩磁头的,3磁头的,4,6,8磁头几种,一般超过6的,有俩HIFI录音磁头。反正只要这样处理后,看看钞票上有没有黑色印记,如果有,问题解决,就是磁带日久掉渣,赶紧抢救资料,如果没有,很可能你用酒精棉擦磁头的时候已经将瓷尖挂掉了,所以说,没经验别用纤维类的东西擦磁鼓,那东西决不能上下擦,即便左右擦,掌握不好后悔终身,

网友:
一般这现象都是磁鼓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用酒精棉花擦,弄不好就彻底报废,可以准备全新钞票一张,贴在磁鼓上,然后,用手指头轻轻抵住相当于 ...

谢谢指教。
但我纳闷的是在摄影模式时怎么也是满幅的横线呢,这时磁鼓并没有转啊。
还有,暂停和快放时横线就没有了。

网友:
这绝对不是磁鼓的问题,建议检查电容是否老化,还有就是视频通道是否有零件损坏。电容可肉眼观察引脚有无发霉,或用电烙铁加热引脚有无咸鱼味。视频通道可触摸各芯片有无严重发热。估计是电容失效引入的电源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偏光膜老化很好处理,拆开撕掉,再用单面刀片刮干净残胶,某宝买一块新的贴上去就行了。注意正反两面调整一下角度,现场测试为宜,无法测试的话,旋转角度使颜色尽量接近黑色即可,不发蓝不发绿。

网友(2023-02-24):
一直没搞懂这个机芯怎么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