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PUS BT-C3100智能充电器开箱、拆解

楼主(2021-02-15):
入手一台智能充电器。OPUS BT-C3100
号称基本市面上几乎所有型号的电池兼容。

楼主:
话不多说,开拆。不知名的牛屎主控加单独4通道运放

网友A:
请问多少大洋?

最大充电电流?防过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大洋?

最大充电电流?防过充吗?

168人民币。电流200mA/300mA/500mA/700mA/1000mA可调节。两侧插槽插入1号或2号锂电最大支持1500mA/2000mA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大洋?

最大充电电流?防过充吗?

智能监测防过充。充满自动停机。插入坏电池或非充电电池拒绝充电

网友B:
充电器容量显示屏在手电他家谈见过很眼熟,好像有点挑直流内阻过大旧镍氢电池,要是能切换成镍氢1400毫伏恒压慢充更好。

网友C:
168元还只是牛屎主控芯片的确差了点了

网友:
还有液晶显示,高级啊!

网友D:
用过2。1版的,软件小bug多,大问题没有。容量计算比lii600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容量显示屏在手电他家谈见过很眼熟,好像有点挑直流内阻过大旧镍氢电池,要是能切换成镍氢1400毫伏恒 ...

个别饿死的镍氢电池这个充电器不识别。可以用傻充先充一下旧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8元还只是牛屎主控芯片的确差了点了

呵呵牛屎芯也无妨,能准确判停才是关键。再说这玩意就算知道主控坏了,想换芯片也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2。1版的,软件小bug多,大问题没有。容量计算比lii600准

据说ic99似乎还更准确一点

网友:
MiBOXER  C4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8人民币。电流200mA/300mA/500mA/700mA/1000mA可调节。两侧插槽插入1号或2号锂电最大支持1500mA/2000mA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21 C4拆机

网友:
这种货只能眼馋一下,用论坛兑换的哦魅色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21 C4拆机

做工精细。不错不错

网友:
太贵了吧,我还是攒币兑魅色吧,还有几十个就能对一个了

网友:
高大上,可看不可玩。。

网友:
还是买了VC4S了。关键是什么都不用调

网友:
还是C4-12最好用了,130元包邮也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