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是很山的ATX电源 技展AP-4000

楼主(2021-02-15):
捡的一个技展电源,试了下还是好的,玩电脑的都知道这是个杂牌货,不过看看这满满的灰尘,应该用了很久,质量应该还凑合吧,拆开给大家看一看

铭牌标称300W,有没有水分就不知道了

满满的岁月痕迹

2011年7月份,将近10年了

灰尘把散热孔都堵满了

破处开拆

有没有雷到,灰尘把元件都淹没了

这个是什么?PFC吗?样子有点另类啊,喜闻乐见的特色产品

风扇带插口的,好评,很多名牌货都不见得有呢

强迫症表示先清理下灰尘

太多灰了,水盆侍候

这是暴晒之后的样子,好看多了

HEC的电容,美国牌子,相当给力啊,赞一个

前级除了一个压敏没有别的了,典型的山寨风格

高压管

场管和整流管

HEC这个电容真不错,用了这么久,没一个鼓包的

SD6109是一款PWM控制器,内置监控、保护和稳压功能,它通过调整驱动变压器的PWM信号来调整输出电压,
具有3.3V、5V和12V过压/欠压、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而且能减少外围元件,增加效率,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

一级二级滤波都省了,,,,,差评差评

看看这个滤波线圈

强迫症表示要打开看看

还好不是水泥

又得到一坨废铁,可以卖钱了

薄薄的散热片,满满的山风扑面而来

强迫症表示我要把这个画蛇添足的东西去掉

这个风扇不知道啥牌子,东莞出的,感觉还可以

风扇转动还不错,但强迫症表示要加一点油

清洁之后的样子,养眼多了

这个电源虽然省掉了滤波电路,且散热片比较薄,但关键元件不含糊,尤其是最容易坏的电容,
这个很难得,好了感谢各位观看,新年第一帖,有M币的砸点,你懂得

网友A: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省电,电源功率反而不太重要了,300W的电源一般都够用了,山寨的也就寿命差点,功率啥的也够了

网友B:
长时间用这种电源,估计硬盘第一个嗝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省电,电源功率反而不太重要了,300W的电源一般都够用了,山寨的也就寿命差点,功率啥的也 ...

这个电源还凑合,用了这么久竟然还没坏,值得表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用这种电源,估计硬盘第一个嗝屁

感谢您的鼓励,今天太晚了,明天去串门

网友:
比较山的一个电源,我零几年折腾电脑时第一台机子电源就是这个技展SP的,以前用赛扬处理器时没明显问题,后来升能到P4  2.8处理器时处理器负荷一到时八九十时,就会关机重启。折腾好久,各硬件都测试换过,最后确认是电源问题,换了个品牌电源后再也没有出现此类情况。

网友:
这个电源我记得以前零售70元,拿货最早38元后来45元。

网友C:
这种不山还有什么叫山?我前两天才晓得我2005年的金河田和同时期的长城内部基本一样的,该有的元件都有,原来也是山货。据说长城也比较山。

网友:
这样泡水之后需要烘干吗?
如果只是爆嗮的话要暴晒多少小时呢?

网友:
用得久没坏和是不是好电源没有必然关系,真的好电源有额定和峰值功率测试、波纹测试、动态功率测试、效率等测试,有些垃圾电源十年八年也难得坏,但硬盘莫名其妙出现坏道,看主电容就知道功率虚标了,两个330uf的敢标300w,我的长城额定300w是两个680uf的。看这帖子22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2

网友:
名副其实山货电源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Strive:

网友:
这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山还有什么叫山?我前两天才晓得我2005年的金河田和同时期的长城内部基本一样的,该有的元件都有,原 ...

长城的正品用料还是足的,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假的长城电源,长城电源假冒的很多。

网友D:
你这个虽然是山了点,但好歹PFC还是真的。再说里面电容品质不错。没一个涨的。

网友:
只是稍微好些的垃圾而已

网友:
新年快乐!这个已经很山了!

网友:
两个200V串联成一个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城的正品用料还是足的,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假的长城电源,长城电源假冒的很多。 ...

教育单位政府采购的某想品牌机和某正品牌机上的长城电源我觉得不会假吧,还有拆机看过,真实的被动PFC,XY电容什么的该有的都有,散热片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虽然是山了点,但好歹PFC还是真的。再说里面电容品质不错。没一个涨的。 ...

兄弟,仔细看,他这个PFC是假的,一块废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