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A8128芯片的SIM卡读卡器。

楼主(2021-02-15):
以前很久买的,现在网上很少卖了。

9.9元买的。

另外一个卡也是手机读卡器,可以解一些。

楼主:
能不能上传的

网友:
我也有3个    原来用来写卡的 一个卡可以写多个号码,我还有好多张空卡呢。好像有了4g网络就没有用了

网友A:
我也有,可以读写SIM卡,再加上SIM空白卡,就可以复制SIM卡,早起的SIM卡很好复制,现在的SIM卡很难复制,加密方式复杂了,读取SIM卡的KI需要很长的时间,破解了手机SIM卡的KI码,就可以复制出无数张同样号码的手机卡。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好像能复制两个电脑无线上网卡,给两台笔记本电脑共用流量上网,后来加密后不行了。

网友:
台湾产的好用,现在垃级了

网友:
这些物件有些历史了吧?

网友:
现在的SIM卡读不出来了

网友B:
如今的手机卡不能用了吧?倒是真想把两张卡弄一张上,或者把手机卡的流量单用……

楼主:
好像我都忘记怎么用了。十几年前用过几次。

那个小的读卡器,好奇怪,MA??,只能读2G, GSM的卡!!!!!!

那个大的,更奇怪,里面的芯片是74HC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可以读写SIM卡,再加上SIM空白卡,就可以复制SIM卡,早起的SIM卡很好复制,现在的SIM卡很难复制, ...

我用它编辑卡上的联系人,现在的卡是不是也不好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它编辑卡上的联系人,现在的卡是不是也不好读了?

我的还是2007年买的,叫SIM卡读卡器企鹅卡套装,200705最新上市1卡12号。后来又买了6号空白SIM卡可重复擦写卡。2个空白卡,一个可以存放12个SIM卡号,一个可以存放6个SIM卡号。用了几年,后来大约近十年了没有使用。也不知现在能不能编辑联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是2007年买的,叫SIM卡读卡器企鹅卡套装,200705最新上市1卡12号。后来又买了6号空白SIM卡可重复擦 ...

好像读不了4G的卡,3G还能读。

可以想象,以前硬件的漏洞多么大

网友:
读以前SIM里的短信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1-03-26):
我有两个,以前用来写多合一卡,后来的卡就不行了,读不了。

网友:
两个我都有,已经没有什么地方能用了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B:
如今的手机卡不能用了吧?倒是真想把两张卡弄一张上,或者把手机卡的流量单用…… ...

开附卡流量就可以单用了
还是有办法的  我有几个就是4G然后读出了KI和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