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正使用的U盘也就一两个

楼主(2021-02-15):
真正使用的U盘也就一两个。绝大多数在吃灰。这几个U盘中,有2016年买的,有2019年买的,有2020年买的。有TLC的,有MLC的,没有SLC的。有一个2.0的,其余3.0的。也有两个固态的。

网友:
这么多,羡慕中。。。

网友A:
收藏极品主控啊 3252+三星SLC
2251-50+镁光CJAAB
skymedi这个是改行了,6221主控板一个比一个贵

网友:
哦,真正使用的U盘也就一两个,剩下的是了花钱看摆设

网友B:
将那些没真正使用的给坛友发福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那些没真正使用的给坛友发福利呀

同意此说法,正式期待中

网友:
我收藏的U盘比楼主更多,SLC芯片的起码有8个,从雷克沙的128MB到IT天空的512G:lol:

网友:
我是两个启动盘,两个win to go.其他盘都是一比一和固态硬盘做双备份,单纯用固态硬盘做备份其实不算保险,所以再加上一个u盘做双保险。半年检查一次

网友:
我可以帮楼主分忧用上几个的

网友:
羡慕!存货真多

网友:
貌似都是收藏控

网友: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真正能受到宠幸的没几个,那个黑胶体的建议楼主用胶粘住,不然什么时候芯就掉了,我那几个SLC黑胶体的全用胶粘了

网友:
有些主控的U盘性能烂,但兼容性真没得说。
我遇到不兼容慧荣3281的电脑,插上安国的2.0U盘肯定能启动。

网友:
安国速度慢点,兼容性确实不错。

网友:
Win10 系统 微软官方每出一个版本,你就下载,安装一个 U盘安装,做收藏啊嘛。微软出了新版本,旧版本就停止制作工具下载了

网友:
羡慕,也是一样,做了一堆,常用的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极品主控啊 3252+三星SLC
2251-50+镁光CJAAB
skymedi这个是改行了,6221主控板一个比一个贵 ...

3252主控好吗?我刚送掉一个萤火虫16G的,是3252和INTEL 34NM的颗粒,速度慢

网友:
刚数了下,也有20多个,

网友:
现常用的几个

网友:
最早2003年初买的七喜32M优盘,陪伴了很多年,白色水滴形外壳不成样了被我拆坏后扔了,现在依然很好,带读写开关,下次找个合适的外壳装好放办公室拷拷小文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