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的门按钮掉下来,安不回去了

楼主(2021-02-15):
微波炉按钮开关式的门,那个开门的按钮掉下来了,但是安回去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卡住,还会再掉出来,是这个门按钮卡扣断裂丢失还是有别的安装诀窍?

门边按钮的位置:

按钮的样子:

网友:
把微波炉卸开看看,中间弹簧那里很像是断了的,看见边上有类似加强筋,可能是从那里断开的

网友:
按钮两边的柱头应该有卡扣的,估计是老化脱落了

网友:
好像是有卡扣的,也有一个老化的,也是卡扣断了

网友:
卡口老化断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认为两侧卡扣断裂丢失导致,各粘一个勾状金属片即可,要算好预留高度

网友:
我觉得按钮园头上应该套有一个“帽子”,用来推动开门机构和保持按钮不脱出,现在松脱掉落炉内了。

网友:
万宝搜下

网友:
看样子两边有卡扣,处理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