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台云石机,主要用于割瓷砖、红砖、墙上开槽等,预算200以内

楼主(2021-02-15):
主要用于割瓷砖、红砖、墙上开槽等,预算200以内
这台富格的100多的可以入吗?

网友:
帮顶,等待,…潇洒点

网友A:
留脚印等待大神分析,我一般买东西,要么世博要么东城,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脚印等待大神分析,我一般买东西,要么世博要么东城,错不了

世博?是博世么?

网友:
应该还可以的。就是最好不要长时间的使用。注意电机不要太热了。

网友B:
钱不够东城 钱多博世 别买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不够东城 钱多博世 别买杂牌。

东城应该没有山寨的吧,拼夕夕买靠谱么

网友:
锐奇 比东成好 东成只能说是一般品质 价钱也就那个价

网友:
100多可以买东成了!

楼主:
买了把大艺的

网友:
东成   大艺的都可以吧。博世的估计得超预算了。哈哈哈

网友:
东成!钱多一点买大有(南京,DEVON)

网友:
太便宜的怕用不住,去年光棍节买的大有云石机加个电源转换座241。

网友:
可以买锐奇的。锐奇云石机应该是国内最好的了。

网友C:
红砖墙上开槽不能要太便宜的,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砖墙上开槽不能要太便宜的,容易烧。

嗯,我买了大艺的,1-130,170多元

网友:
博世牧田都不错

网友:
几年前买的博大,感觉还行。

网友D:
开槽买千多瓦功率以上的,实体店应该200左右,几百瓦开槽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槽买千多瓦功率以上的,实体店应该200左右,几百瓦开槽扛不住

嗯买了个大艺的,标号1600W,加三个切片179,今天刚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