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添加持标准onvif的摄像头400W像素PTZ摄像机

楼主(2021-02-15):
有几个萤石云头,是可以加进去的
还有一个PTZ头,可以搜索到但是死活加不进去摄像头的端口是554

不管用哪种方式都是可以找到这个头的

但是添加的时候,却不行
因为这种摄像头和萤石云的不一样
萤石云用验证码做密码,但是这种onvif的,是自己配置密码的
如果忘记,那就打开萤石云,在高级配置中
恢复出厂配置就可以
添加后,分辨率是不对的 ,只有1280*720

不用管。点击完成即可
然后再进入配置,进行其他配置即可选中400w分辨率 25fps

网友A:
可以进摄像头后台看看,ONVFI用户名和密码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摄像头后台看看,ONVFI用户名和密码正确不

一切正常哦。

网友:
实际还是u nas 省事,基本功能还没做好的omv5不建议使用,omv4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