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HDR-15-12轨道式开关电源

楼主(2021-02-15):
明纬的开关电源应该算上电源里数一数二的产品了
今天拆一个HDR-15-12型电源看一看它的内部结构
学习一下优质产品的设计、构造

首先是被拆对象,HDR-15-12型开关电源供应器
这是一款适合安装在DIN导轨上面的小型电源
额定功率15W,输出电压12V
当然,这个家族还有其它规格的产品,输出电压从5V涵盖48V都有

实物是这样的,如果说在工业产品里,这算是很小巧的一个电源了
只有1SU(17.5mm)的厚度

正面的铭牌,标有电源输出参数信息,由于设计为导轨安装
很有可能周围还有其它设备作邻居,因此,把电源最重要的参数信息标注在面板上
输入范围很宽,AC85V-264V,输出12V 1.25A
可以让使用者或维护人员一目了然,当然,面板上还有一个电压调整旋钮
标注电源可调范围为10.8V-13.8V

侧面,是一些相对不甚重要的信息,包括型号
认证标识,厂家信息等

另一面什么都没有

底部,底部是卡扣设计,用于安装在DIN导轨上
这个电源适用于安装在TS-35/7.5或TS-35/15这两种型号的导轨上

卡扣的细节,弹性很好,力度适中,分别是卡扣收回和伸出的状态
这个卡扣,无论伸出还是缩回都可以锁定
不像有些设备的卡扣都是处于伸出位,必须用外力撬动才能缩回去

下面开拆,电源为非密封的塑壳结构,卡扣固定,可以在侧面看到4个卡扣
用螺丝刀按下就可以将外壳分离了

外壳为2部分,电源板通过外壳上的定位槽固定,不用螺丝

塑料外壳做工还算精细,没有明显的毛刺,契合也很好
没有模具信息

这是电源板了
根据电源的形状所限,不是常规方正的外形
而是做成了馒头型,元件排布还算紧凑
直插、贴片元件均有应用
对于功率只有15W的小电源来说,这个尺寸肯定足够

电源板由2块印刷线路板组成,垂直安装的,主要是为了改变接口的方向

细节方面,在接口板和主板之间,专门有绝缘片隔离
而且这个绝缘片是专门折弯了90°的,底下是一颗高压侧保险丝,1.2A
这样覆盖很充分

高压输入部分,一级EMI电路,这个电源2线输入,没有设计PE线
所以只有X电容,没有Y电容

高压侧带有压敏电阻保护电路,并联在主滤波电容两端
当输入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被击穿导致电源短路
要么烧保险,要么跳断路器,保护后的电路避免故障扩大

高压侧整流桥,贴片安装的TDF20K,银河微电子出品
参数:800V 2.0A
旁边标有R750的贴片电阻是高压电流采样电阻,2512封装,0.75Ω

高压侧PTC,用于减少上电时高压滤波电容充电导致的电流冲击

高压侧滤波电容
400V 27uF的异形电容,耐温105℃,红宝石的

看看这个电源的主控是什么吧
德州仪器的UCC28740,具有恒压、恒流功能的反激控制器
和大家熟悉的UC3842\3843等pwm控制器不同
UCC28740多了一个恒流功能,通过原边反馈,可以让电源在一定范围内工作在恒流模式
感觉是变成了恒压限流电源,对于这种电源来说,恒流可以作为一种保护。

开关管,SVF7N65,这是一颗7A 650V的MOSFET,Rds为1.1Ω
15W的电源,用在这里余量很大

作为单端反激电源,变压器高压侧的尖峰吸收电路是不能少的
这4个家伙构成了高压侧尖峰吸收电路,丝印A7的是快恢复二极管BAV99

变压器,尺寸大约20mm*15mm*10mm
15W的单端反激电源,这个尺寸的磁芯可以满足需要

变压器下方的PCB做了开槽处理

从变压器出来,就到了低压侧
低压侧的第一个元件应该是整流管,这里用的是贴片PT10L100SP
一颗100V 10A的肖特基二极管,同时带有阻容吸收电路

低压侧滤波电容,16V 1000uF和16V 220uF的2个电容组成,
都是红宝石的,耐温105℃,中间安装有共模电感滤波器

低压稳压电路,采用经典的431+817光耦的方案,
简单可靠,使用方便
431采用的贴片AS431I(丝印GB9),光耦仍然是经典的PC817

指示灯,侧向安装的蓝色LED
不得不说,这个蓝色的指示灯,要比常见的黄绿色指示灯醒目的多但不是很刺眼,很让人喜欢。

拆完了,看看这个电源输出怎么样吧
上电试试,这是初始状态,输出电压12.01V,应该是出厂时调好的,很准确

试试电源的调节范围
铭牌上标注电源的可调范围是10.8V-13.8V
经测试实际空载可调范围是8.93V-14.25V
按厂家的说明,电源在标称的可调范围内能够保证性能
而超过标称可调范围,是有输出,但是性能不能保证
很明显的是,单端反激式电源,受到占空比所限,电压调到最低时
已经开始出现“打嗝”,明显不在正常的工作状态

至于电流测试,手上的负载要么太小,要么太大,还真没有合适的
就不测试了,从电源的内部结构看,输出15W应该是没有压力的
至于电源的纹波、温升这些都要配合负载去做,待有合适负载再说
当然,自己不测不代表厂家不测试,发现人家厂家已经让自己的产品通过了各种测试的蹂躏
并拿到了各种认证,人家可以光明正大拿给用户,这些,可以很方便从网站上下载

最后,科普一下什么是单端反激式电源?
请看,主电路如下架构的,就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反相工作,其原理就是:MOSFET开通时,电源Vin向变压器内充入能量,能量储存在变压器磁芯里
MOSFET关断时,磁芯内能量通过次级绕组释放,经过二极管D整流,电容C滤波供给负载使用。
反激式电源的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电源电路简单,生产容易,可调范围宽(调整MOS驱动占空比),还能提供很好的隔离。
市场上像什么电瓶车充电器、手机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等等这些几十瓦的开关电源,绝大多数都是反激结构的;
这种电源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呢,说不好听的,过去那种单管13001驱动的山寨电源,都是反激结构的。
不过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反激式电源最大的缺点就是功率做不大!一般能做到150W左右好像就是极限了,通常,100W以下的电源,都可以考虑反激架构
究其原因,一个是受到驱动PWM占空比的限制,另一点就是变压器初级在开关管关断时会产生极高的反电动势,随功率增大,对开关管的要求也会极大提高。
成本提高了,制作难度加大了,可靠性还降低了,自然就不会去做大功率反激式电源了,有更好的正激式或推挽式干嘛不用呢。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好精美的开关电源,谢谢楼主!

网友:
拆机讲解的都很好,赞

网友:
只有没有干扰的场合才敢用这种电源,普通工业环境很少用这种电源,容易导致PLC、传感器信号错误或停机

网友:
头次见这种型式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我也是头次见这种型式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头次见这种型式的开关电源,

一般工业环境不用这种电源,尤其是在有PLC、单片机等场合下

网友:
很小巧可爱。

网友:
估计下一代应该会采用平面变压器,可以用电路板布线替代绕线。

网友:
14.25伏充12伏铅酸蓄电池,相当不错

网友:
好详细啊,做工不错

网友:
拆解加上分析,厉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这内部看着像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
做工还真的不错啊

网友:
明纬电源,真材实料!

网友(2021-03-18):
做的实在是好啊!
感谢资料分享!

网友:
前几天安装设备,正好看到了这款电源,只不过是输出24v

网友:
我之前拔了微软平板就拆电源,里面电容放电,把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