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不知什么是电源芯片的海洋王5V/2A充电头!

楼主(2021-02-15):
海洋王5V/2A充电头!插电无输出,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芯片上丝印 BVNBAP,百度也查不到什么是电源芯片.
万能的淘宝也搜索不到,想换电源芯片却无法下手。

网友A:
直接找一个手机充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找那些DK125什么芯片替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一个手机充电器不就可以了

充电器我有很多,这个是为了学习.

网友B:
查找8脚电源芯片与之管脚对应的,或者功能相近的代换。

网友:
真是什么都敢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找8脚电源芯片与之管脚对应的,或者功能相近的代换。

是的 是的.如果没人知道:BVNBAP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最后也只有用这个方法。

网友C: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也可能是后面的肖特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也可能是后面的肖特基坏了。

是的肖特基SP10U45L坏了的确是坏了,已经换过。

网友D:
我都是拿可调电源当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拿可调电源当手机充电器

有快充协议的手机,可调电源用起来也不是太方便啊.

楼主(2022-07-22):
修理TOP244YN电源板,查找资料时发现了这个充电器的相同电路,原来是OB2570,搞定。

网友:
山寨充电器

楼主:
很好好的电源芯片方案,1A~!2A输出都很稳定.

1A

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