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大神,如何接线,把车充和行车记录仪降压器合二为一

楼主(2021-02-15):
手上有一个车充,1000MA的,拆解如下图

这个是内部电路板

行车记录仪的降压器也是1000MA的

拆了之后,发现只有两根线

这两根线该如何接在车充上呢
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r10电阻右边的大焊点接黑线,r8电阻右边的接红线

网友:
2根线接个usb头

网友B:
USB母座正负极直接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电阻右边的大焊点接黑线,r8电阻右边的接红线

向上图这样?对吗?

楼主:
这个USB口我还想留着他用
有时需要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母座正负极直接焊接就行

USB母座是四线的
行车记录仪只有两根线

网友:
车充头剪掉不要了,  再找个不要的USB头换上

网友C:
二合一啊!功率小了点,得考虑你接手机充电时搞不好行车记录仪就工作不了了。

网友D:
这么快就买好记录仪了??还是先改好了预备

网友E:
一般行车记录仪都是从阅读灯取电的,这样线不会影响视线,也不用排线,我的车是用了一块3r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合一啊!功率小了点,得考虑你接手机充电时搞不好行车记录仪就工作不了了。 ...

功率的问题我倒是没有考虑
感谢你提醒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就买好记录仪了??还是先改好了预备

行车记录仪一直有
但是一直占用点烟口
有时在路上手机需要紧急充电
就把行车记录仪拔下来
所以想合二为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行车记录仪都是从阅读灯取电的,这样线不会影响视线,也不用排线,我的车是用了一块3r33。 ...

阅读灯取电
就是常电了
时间长了
会不会导致电瓶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