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台电飞豹 128G USB3.1 Gen 1 固态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21-02-15):
测试平台:AMD Ryzen 5 5600X + 微星 B550M 迫击炮 +16GB DDR4 3600内存,使用主板后置的USB3.2 Gen1接口测试确保U盘性能正常发挥,测试时使用了绿联的1.5M USB 3.0延长线,U盘格式化为exFAT格式。

1:CrystalDiskInfo信息检测

了解该固态U盘的信息。

2: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为343.62MB/s,读取速度最高为430.77MB/s。

3: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在Win 10系统自带的复制程序中,这款固态U盘写入速度297M/s左右,读取速度为403MB/s左右,读写较为平稳没有异常波动情况。

4:CrystalDiskMark 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 8.0版软件中以256MB大小,进行3次测试得出平均值,SEQ1M Q8T1读取速度为449.01MB/s,写入速度为350.41MB/s,测出的读写速度略高于系统中实际读写速度。

5:AS SSD Benchmark 测试

AS SSD Benchmark 测速中,以1GB数据大小进行测速,读取速度为426.75M/s,写入为335.54M/s,较接近系统实测的读写最高速度,固态硬盘测试得分431分,相当于一些SATA接口固态表现。

6:IsMyHdOK 存储测速

这个软件是新加入的测试,取代老旧的HDTunePro,HDTunePro因为很久没有更新测试闪存产品已经意义不大,使用这款软件对U盘进行1分钟的测速,连续读取速度为418.21MB/s,写入速度为335.94MB/s,性能和上面的软件及系统测试结果接近,说明不同软件测试结果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总结:这款台电固态U盘是去年双12 150买的,一直没有时间测试,利用过年时间简单的测试一下,性能在目前固态U盘中属于主流水平,读写性能比较够用,安装在AMD及Intel平台都能稳定兼容运行,读写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没有全盘读写测试

网友:
看着像2258XT:lol:

楼主:
日常使用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写满全盘文件,这种测试并不贴近实际使用情况(其实是我懒得测,因为时间太久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常使用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写满全盘文件,这种测试并不贴近实际使用情况(其实是我懒得测,因为时间太久 ...

全盘读写对u盘还是很有用的  鬼知道里面存数据多了掉不掉速     u盘不是ssd  一直通电给它搬数据

网友:
2258XT+sandisk TLC  不可能给再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常使用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写满全盘文件,这种测试并不贴近实际使用情况(其实是我懒得测,因为时间太久 ...

很多问题会在全盘读写的时候显露出来

网友:
这速度牛大发了

网友B:
盒子加2242比150贵点但比它快多了还安全

网友C:
几乎是没有任何性价比    还不如买坛友自己DIY的

网友:
台电黑片网,谁买谁知道

网友:
如果是2258XT加TLC,应该是模拟SLC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读写对u盘还是很有用的  鬼知道里面存数据多了掉不掉速     u盘不是ssd  一直通电给它搬数据 ...

写多了当然会掉速,还没见过全盘写入不掉速的T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是没有任何性价比    还不如买坛友自己DIY的

DIY的有五年质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加2242比150贵点但比它快多了还安全

主流品牌的M.2+PCI-E通道盒子肯定比这个快得多,但是价格至少也是贵一倍了,体积最少也会增加1倍,只能说看需求吧。

网友:
100以下差不多

网友:
感觉2258h加东芝bics4颗粒的选择更好一些,全盘读写不掉速

网友:
2258XT+TLC,写入30GB文件应该就能看见掉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多了当然会掉速,还没见过全盘写入不掉速的TLC。

这样  还是没啥用  谁天天空盘拿来跑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多了当然会掉速,还没见过全盘写入不掉速的TLC。

你这就是瞎几把说了,,58H+某些bics3的颗粒的确可以做到全盘写入不掉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