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电子手写板不能清除了,更换电池

楼主(2021-02-15):
手写板不能清除了,测量2016电池还有3.03v电,想着里面开关坏了或线断了,准备拆,在想换个新电试试,CR2032,3.28v,厚了一倍,强行插入,成功解决,差点搞错方向,维修一定要先易后难,少走弯路,话说这东西电压要求太高。

网友A:
不是电压要求太高.
2032放到 3V以下,内阻变大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带载时电压急剧下降.
用示波器就能观察到,而万用表不一定能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压要求太高.
2032放到 3V以下,内阻变大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带载时电压急剧下降.
用示波器就能观察到, ...

这2016放遥控器上估计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B:
确定不是你的表测电压偏高?

网友C:
确认不是开关接触不良?老家的体重称就是提示电压低,但我测的电压是3.1V,把开关来回拨动几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016放遥控器上估计还能用一段时间

没必要这么节省,
一个电池就1块多钱.

~~~
.

网友D:
        进去容易出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不是开关接触不良?老家的体重称就是提示电压低,但我测的电压是3.1V,把开关来回拨动几次就可以用了 ...

不是,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你的表测电压偏高?

这个不确定,没拿另一块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去容易出来难

再换的话就要翘出来了,壳子估计也会烂。

网友:
我家的也是,清除不了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磁钢,可能像磁显卡有磁感应变色。

网友:
手里好几个2032电池,3V以下包括多0.几V的,都是没电,只能用作BIOS存数据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压要求太高.
2032放到 3V以下,内阻变大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带载时电压急剧下降.
用示波器就能观察到, ...

按你的说法,加上清除操作也只是低频次使用,那么电池上并上一个电解电容是不是就可以接着用老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说法,加上清除操作也只是低频次使用,那么电池上并上一个电解电容是不是就可以接着用老电池了? ...

试试看,不过个人经验电池放到2.9V左右就没有多少电量了。
看电池体质,有的2032内阻数十欧,有的数百欧。容量也有不小的差异。

网友:
我家娃的那个也清除不掉了,手头只有2032,没有2025 2016 ,所以没使劲往里塞2032

网友:
涨姿势了,有电压高一点儿就不能用的东东。。。

网友:
我的表UT33C

网友:
感觉以前的设备都能把电池压榨到3V以下,现在很多设备用到没电了,拿出来测还是3V以上,不知道是电池内阻大了还是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