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废品纪实(4):大内存,USB口,艾森博格WR301企业级智能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02-15):
废品纪实(4):大内存,USB口,拆WR301企业级智能无线路由器!
爱上了无线路由器,看了些帖子,百兆,千兆,万兆。。。
够用就好。折腾了几个路由器,嗯,挺感兴趣的。
于是淘货 ,年前偶然遇到这个铁盒子。。。一元不行,二元收下了!

看着网口都带灯,新货价格不菲没商量。

这运气,又是没天线的。。。

看到各路大神,刮U ,引出USB,我也醉了。这款带USB,虽然我没过路由器的USB口 。之前有带USB口的路由器。

背面 ,企业级无线路由器,,,没看到几个坛友买呢。

我也着急一亲芳泽了。。。拆

火红的板子。。。

带开关的 ,上壳是铝壳

全貌图

缩掉一个网口 ,三路供电 。。。

512内存

带无线功放

DC-DC芯片,电感,电容 等。

带钽电容

百兆 网变。。。

四针接口

空焊盘

没看到闪存,后面找找 。
铝散热不知有什么 。

稳压管

64兆闪存

全家福

登录看看 ,功能非常多。

能读出U盘

无线设置

CPU 600 MHZ

网页测试。。。

软件测试

这种铝壳真漂亮,散热也好。

浮雕的品牌

组装上 ,淘几个天线 ,就可以使用了。

完 ,这次和坛友们分享的是,WR301企业级智能无线路由器的拆机与测试。
祝小伙们新年快乐,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网友:
看着挺好,就是可惜是个百兆的,估计里面是个MT7620之类的芯

网友A:
内存512Mb=64MB,不大啊,和大部分家用路由器内存一样大。spi存储64Mb=8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512Mb=64MB,不大啊,和大部分家用路由器内存一样大。spi存储64Mb=8MB

64MB 够用了.

很多人用的几十上百块路由器才8MB RAM呢.

我自己编译了一个 openwrt 加上QOS服务, 32MB内存同样跑得稳定.

倒是 WIFI 的问题多. 5G信号穿透不强,2.4G干扰太厉害.

网友:
百兆的已经无爱了。

网友:
我用的软路由内存8g的,跑几个docker不错

网友:
8+64倒是勉强够用,四条天线全是cpu出来的,貌似单频2.4G,难道是2收2发。

网友:
2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150M路由路过

网友:
哪里能这么便宜收路由器,求带求组团。
没看到芯片型号。上TTL看看启动过程就晓得了。然后备份原机固件,找breed,刷breed后就随便耍了。
自带USB的,刷openwrt,做samba或者ftp共享,插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做NAS,爽歪歪。

网友:
这路由器不错啊,除了天线没了,没有天线,最好不要通电,容易烧功放

网友:
楼主的人偶模型也是亮点,可惜没有超可动关节。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还有个齐全的版本是可以装数据流量上网的  那个缺少的芯片应该是千兆网口   这四根天线构成2T2R水分很大  人家2天线就够了

强迫症拿到肯定会把缺少的原件想办法补齐(我就是)  内存应该是64M  SPI是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还有个齐全的版本是可以装数据流量上网的  那个缺少的芯片应该是千兆网口   这四根天线构成2T2R ...

你看看笔记本那些缺失的元件就不想补了。对比图纸上,一大堆空焊盘。
有些笔记本联USB3.0都没引出。或者把PCIE全部引出来,然后想转什么都行。

网友:
废品的价格,百兆的,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 新春快乐 !

网友:
600M主频,我怀疑是580M的7620虚标的...

网友:
在企业也没用。。万兆现在都出来了,所以千兆开始掉价了。

网友:
这路由器不错。如果用不上,在给其他坛友打包电子杂物的时候,可以将其放进去。

给你一点帮助:1.主板背面的那个散热片,对应着主板正面的无线功放部分(那散热片是给这一部分做散热的)。2.那个4Pin排针是TTL口,用于刷固件(线刷)、调试等。3.而4Pin排针旁边的J12、U3、Y1等主要焊接点,正是RTC(后备实时时钟)部分的焊盘,一般情况下都用不上(原因:因为路由器都有联网自动校时的功能)。

音响开机时发出“砰”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