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2-15):
电动车上去年7月出厂的4块超威售后周转电瓶中的一块被撞坏了,到店里换了一块去年12月出厂号称返厂全新天能电瓶,这样搭配会不会因为不均衡产生大问题?

网友A:
所有电瓶单独充满电之后串联,只要容量差异不是太大就没问题

网友B:
电池配组,要的就是容量,内阻一致。如果新电池和原来的旧电池一致性很好,那就没事。
如果一致性比较差,那么对整组电池都会有较大影响。
建议,监控充放电时各电池电压是否均衡,不均衡就拆开分组充电,如果确实改善不了,就从新配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瓶单独充满电之后串联,只要容量差异不是太大就没问题

不想测容量的话,可以组好后骑行到没电看看4个电池的电压,如果差异不是很大就可以

网友:
铅酸理论上是会慢慢调整的,因为可以浮充问题不大。

不过夏天要确认正常转灯,如果电池发热最好用定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配组,要的就是容量,内阻一致。如果新电池和原来的旧电池一致性很好,那就没事。
如果一致性比较差, ...

没有专用的12V充电器,串联后充满测量电压基本一致,压差不超过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专用的12V充电器,串联后充满测量电压基本一致,压差不超过0.1V

这样可能差不多吧,因为没有专用的设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