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12v电源适配器坏了,其他12v电源适配器无法替代,怎么办?

楼主(2021-02-15):
黑色输入电流1.6A的是坏掉的电源(输出电流0.5A),找了两个路由器12v的电源替代(输入电流分别是0.4A和0.5A,输出电流都是1A),接到1.6A需要输入电源的机器上,机器上午还能正常点亮,晚上死活无法点亮工作了。图2是输入电流1.6A适配器的拆机图,也就是拆开看看,其他的也看不懂具体什么原因。
这个要想让机器(恒温宝)正常工作,只能找输入电流1.6A的适配器替代?还有淘宝上一堆买12V适配器的,基本上都没有标注输入电流是多少A

网友A:
你用的电流小了,所以会干不动,买和原来一样电流,或者大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
下面两个电源完全能代替上面的电源,不能工作要么是下面两个电源也是坏的,要么是机器坏了。

网友:
输出电压一致,输出电流不比原来的小即可替代,看上去你的应该没问题可以代替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目测应该是恒温宝故障

网友:
估计你的 机器(恒温宝)坏了,用表测下输出电压,或者接到其它12V工作电压的机器测试电源的好坏就知道了。

网友B:
买个2a 12v的不就行了

网友:
不用管输入多少,看输出就行了

网友:
机器坏的可能性更大!!! 不可能几个电源都是坏的

网友:
电源只看输出电压和电流,跟输入没关系

楼主:
日了狗了,用路由器电源,上午都还能正常工作,晚上回家发发现机器(恒温宝)就不能点亮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电流小了,所以会干不动,买和原来一样电流,或者大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呀 ...

我的路由器电源输出电源1A的,恒温宝电源输出电流是0.5A的,难道1A电流比0.5A电流小?我发帖的目的就是想讨论一下输入电流不一样,输出电压相同,输出电流比恒温宝电流大,能否让恒温宝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2a 12v的不就行了

感谢您的回帖,但是恒温宝电源输出电流0.5A,路由器电源输出1A,在不考虑输入电流的情况下,应该能让机器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很明显你的所谓的恒温宝比较山寨,看这个山寨电源的标注就知道,输入100-220V 1.6A,那么输出12V应该要有50A以上了,所以这个是瞎标的,看 拆解,输出12V 0.5A差不多。总归山寨,估计恒温宝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估计就是这个的毛病。

网友:
我以前有个路由器也一样,原装是5v电源,换用其他5v充电器都不好用,只有原装的才好用。

楼主:
哎,机器进水了,屏幕里有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的所谓的恒温宝比较山寨,看这个山寨电源的标注就知道,输入100-220V 1.6A,那么输出12V应该要有50 ...

嗯嗯嗯,你说的比较靠谱,刚才把机器膜揭掉,发现屏幕里有水印,看介绍还是ip64级防水,看来是扯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的所谓的恒温宝比较山寨,看这个山寨电源的标注就知道,输入100-220V 1.6A,那么输出12V应该要有50 ...

我就觉得这个输入输出很离谱,100v1.6a的话就160w,输出12v0.5a才6w,这效率简直了,0.16a还差不多
电源都是瞎标的,机器多半也是山货,可能没有设计限流电路,被1A给撑死了

网友:
恒温宝,看下面图好像是热水用的,12V500mA才6W,这烧到啥时候,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