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落叶枫大师的led时钟断电不会记忆

楼主(2021-02-15):
跟风做了个落叶枫大师的全彩时钟,本来以为一切运行正常,前几天房间开关面板老化换新,将总电源切断,等重新上电后发现钟的时间还在关电的时间,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RTC电池没电了

楼主:
是新电池,就用没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电池,就用没一个月

量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话说不记就不记呗,连WIFI后就自己同步回来了。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没电了,不会停留在断电的时间,是时钟芯片的晶振没起振吧!用的是哪种RTC芯片?看看是外部晶振回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没电了,不会停留在断电的时间,是时钟芯片的晶振没起振吧!用的是哪种RTC芯片?看看是外部晶振 ...

ds3231,等回家了量下电池有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ds3231,等回家了量下电池有没电

ds3231晶振是内置的,照理说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但是一旦彻底掉电的话时间也应该是归零的,好奇怪的现象。

你初始化的代码中有没有开机往RTC中设置时间的动作?
有的时候为了调试经常会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3231,等回家了量下电池有没电

量一下DS3231电池供电脚是否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DS3231电池供电脚是否有电压。

今天量了下电池是有电,2.9v,现在等于装不装电池都一样了,不知道作者会不会改正一下闰正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下电池是有电,2.9v,现在等于装不装电池都一样了,不知道作者会不会改正一下闰正月的问题 ...

直接量ds3231上,不量电池。闰正月已经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下电池是有电,2.9v,现在等于装不装电池都一样了,不知道作者会不会改正一下闰正月的问题 ...

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复

啥毛病?我玩3231的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掉电时间久了再上电时间就全部都是0了,量一下备电电池还是有电的,断电的时间短的话就没有这种问题,搞的我百思不得解…

网友:
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落叶风的电子万年历已经完了,天气预报功能测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落叶风的电子万年历已经完了,天气预报功能测底废了。

可以刷坛友改过用京东云的固件,一直好好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