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牌电池和品牌电池最大的区别

楼主(2021-02-15):
我认为是自放电。
原地过年,没事把两柜子工具维护一下,目前已经进行了一半,给电池充电是维护的主要工作。
这些工具大部分放了一年半以上没有动过,每个电池我都量电压,电芯平均电压低于4v的充电。
为了同时充电我还专门买了个26位的服务器插板,后来发现根本用不上这么多插孔。
占我工具绝大部分的品牌工具电池自放电都很小,需要充电的很少。
而占我工具小部分的杂牌工具电池和几个兼容电池普遍自放电较大必须充电,不需要充电的很少,还好没有饿死的。
由此可见,品牌工具才用优质电芯,可以做到一年半载用一次,拿出来电量还是基本满的,而杂牌就不行了。
照片是26位插排,好长啊

网友:
据说锂电保存,充满和放电都不好

网友A:
真的,不用讲究了。。。再说了,工具是拿来用的。。我淘了一把松下,就把百得给出了,然后又入了一把国产的电批,刚开始还挺害羞,现在就这么遭吧。

网友:
据说锂电池最佳存放电量是70%,电池的参数多了,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致性和衰退率

网友B:
锂电池长期存储电量应该在50~70%,要不然会影响容量

网友C:
理解错误哈,不苟同, 随便说一点。
你说的杂牌工具应该指的150元以内或者100元以内的产品吧,这种产品配的电池就是普通容量型或者处理电芯(库存没有卖出去的4/5年前的1500mah甚至1000mah的电芯),处理价格回收的,放了四五年内阻慢慢升高,内部起了化学反应,开始自放电。
只要是稍微好点的,200元左右或者以上的都是用的最新出厂的动力电芯,出厂电池都是3..85v 即使放一两年基本都没问题,当然要经过配对筛选。
品牌工具都是严格配对筛选电池,所以一颗出厂8元的电池,他们筛选一次两次就会淘汰一批电池,电池也就分了A货B货C货等。
大厂的电芯成本就变成了几十元一节。应为要筛选。
流出来的货就被不同用途的地方逐层选走。
杂牌工具,百元以内的厂家就没想过去进这种货,他们都是进那些库存本该销毁的过期电池。以1/2元一节的成本进货,这种电池大巴全新(但是已经生产了5年以上的库存)。
锂电池即使不用,放一年,容量也会衰减5%到10%,放两三年就只有原来的80%到70%,已经不符合国家标准,属于保费电池 但是外壳都是全新的。这种电池太多太多了。

另外
品牌工具的电池和杂牌电池的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保护板。
品牌工具例如得伟和bosh还有国产大有威克士东城的保护板上面的ic耗电都是微安级别的。而且电源是直接输出 没有保护板上面的开关管控制输出。有的一线品牌电池里面甚至没有保护板,电压是直接输出的,例如bosh得伟大有,里面是有一块电路板,但是店里板主要是把没节电池的电压转接到合适的插头上,完整的保护功能在充电器和主机里面。这个优势是电池内阻绝对的小,可以更大的电流放电。(少了电池保护板上面的开关管的内阻),另外这个也导致充电器(例如极速充)和主机的保护电路成本急剧上升。

杂牌是做不到的,国产配的几元的小电流充电器。保护板内置在电池里面。
杂牌电池保护板都是从前面一两节电池取电 然后控制保护板上面的开关管mos管控制输出。
两种方式决定了保护板耗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误哈,不苟同, 随便说一点。
你说的杂牌工具应该指的150元以内或者100元以内的产品吧,这种产品配的 ...

内行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长期存储电量应该在50~70%,要不然会影响容量

相比充到一般电量停下来的麻烦,宁可牺牲一点点容量

网友:
我觉得只要不放光饿死充满放着就行了,反正我坏的电池都是饿死的。不过好电芯就算饿一下有些也能救回来不少,比如我一台出口的平板的电池,饿了很久了,冲下电又好了,容量大概少了三分之一吧,山上的电池饿死就肯定死透了

网友:
自放电只是表象,反映的是杂牌电池诸多弱项中的一个方面。正如6楼坛友所总结的,追求低成本的杂牌电动工具(尤其是那些三五十元的活动促销款),买家也没理由指望厂家使用正品电池(哪怕是小品牌电池都会尽量选择库存货或次品)。
至于电池储存电量(电压),也不能拿裸电芯的标准来衡量电动工具电池包,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一方面电池保护板多少会有静耗,关键是绝大多数爱好者买来电动工具并不是像纯抚摸党一样放那里供着,通常会拿出来使用一下的,所以基本没有必要刻意控制充电到百分之多少多少。充满保存即可,实在不放心就时不时拿出来撸两下子,对急需传动部件也有好处。

网友:
26位插板确实过分了。

网友:
我都是充满存放,胖子最多饿瘦,瘦子可是会饿死的

网友:
杂牌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芯不均衡,遇到三个杂牌12v电池包,一充就满,一放就没电,充满拆开检查电芯,最高的4.1X最低的3.8X,太不均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用讲究了。。。再说了,工具是拿来用的。。我淘了一把松下,就把百得给出了,然后又入了一把 ...

松下哪个型号的,小黄鱼淘的吗,我也想淘一把了,自己家装修了用和修理个东西,设备什么的用!

网友:
我一年回家一次,松下14.4v电池包也会漏电,笔记本三洋大红袍也会漏电,相对sony电芯自放电小,放电电流大,松下或者三洋耐用。

网友D:
品牌的电池, 肯定耐用得多, 手上喜利得老的14.4V电池, 生产时间到现在基本都有10年左右了, 容量肯定有下降, 但是充电后也一样的能用.
有两个电池自已改的台灯, 被家人放电完了两三次, 充起后也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2022-12-18):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电池, 肯定耐用得多, 手上喜利得老的14.4V电池, 生产时间到现在基本都有10年左右了, 容量肯定有下降, ...

为了电锤的箱子,上个月顺手收了两个小强的电芯,应该17年(或18年)出厂后就没插过(触点有完整的黄油,老泉峰特色),居然还有3格电(满电四格)。具体电压忘记拍照了,好像18.5v,但两块电池电量一摸一样

网友:
这是个知识贴,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