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修边机,转子线圈断了

楼主(2021-02-15):
以前别人送的一个修边机。然后借朋友。弄坏了说有颗锣丝吊在里面所以坏了。哎。说修去外面也修不好了。也不给我换新的拆开来启动电容,碳刷都没了。那配个多少的也不知道咯,希望论坛的大神指点下

这叶片还是铁的

找到断的地方了。怎么有三个线头。怎么接?

还有些地方没断。用绿油补补能行不?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也要帮楼主顶起!

网友A:
网上找找对应型号的定子,价格能承受自己能换就买回来自己换,换不了就找人换,碳刷、电容价格都便宜,大头都在转子、定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找对应型号的定子,价格能承受自己能换就买回来自己换,换不了就找人换,碳刷、电容价格都便宜,大头 ...

都看不到啥型号了没字

网友:
这个不需要启动电容的,碳刷可以橡皮泥塞一下拔出来用游标卡尺量,定子线圈---算了,还是另外买个吧,这东西也不贵,我的是咸鱼上30块收的

网友:
接一下看看~接好用 绿油 或者硅胶都可

网友:
铜线的话还是很容易焊接的,祝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买个新的一套才100出头,

网友B:
看来是丢了一段,用同粗漆包线补上吧,外套玻璃丝管,再连破皮处一起涂油漆绝缘吧,实在不行就得扒掉重绕。

网友C:
不是三个,是四个,靠右边纸边上还有一个,接时用表测一下,别接成短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丢了一段,用同粗漆包线补上吧,外套玻璃丝管,再连破皮处一起涂油漆绝缘吧,实在不行就得扒掉重绕。 ...

没丢。第二个长箭头哪是被锣丝打到了。线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三个,是四个,靠右边纸边上还有一个,接时用表测一下,别接成短路环。 ...

确定用针头弄了下。只有三个头

网友:
不好弄,要换碳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丢。第二个长箭头哪是被锣丝打到了。线没有断

注意看,是四个头,9楼也给你指出来了,是个头,线靠的紧。

网友:
X宝专门有买转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