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款车载地面波数字电视(DTMB)接收盒(MSD7C51G_V1.2_CA)

楼主(2021-02-15):
偶然间某鱼上淘得一款车载地面波数字电视(DTMB)接收盒(MSD7C51G_V1.2_CA),设备如下图。

只有盒子,没有任何接插附件,没有配套得遥控器,有些麻烦。

好在PCB板子上各接口引脚功能都标识得很清楚。

网上看到有另外一个版本得盒子接口,看上去和上面的PCB有些相似,对应把usb口、hdmi输出都接出来了。

散热器下面的是MSTAR辰星公司的芯片MSD7C51G,具体参数如下:

* 完全兼容 DVB-C(内置demodulator),DTMB
* 接收频段:174~862MHz (支持VHF波段、UHF波段)
* 支持6, 7 & 8 MHz带宽
* 支持2K/8K FFT 模式, COFDM 解调功能
*支持主流普安CA加密系统,
* 支持自动搜台,手动搜台
* 视频支持格式:MPEG-1, MPEG-2 Main Profile @ Main Level(HD),  H.264 MP @ Level 3 (HD) ,Div3.X ,4.0, 5.0, 6.0 decoder
* 支持576i, 576P, 720i, 720P, 1080i ,1080P分辨率输出
* 支持Auto, 16:9 wide screen, 4:3 letter box, 4:3 pan scan宽高比输出
* PAL/NTSC 制式自动切换
* 多国语言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意大利语
* FTA节目接收
* 支持7 天 EPG
* 支持电子图文及多语言字幕
* 支持USB录制、多媒体及软件升级功能
* 支持HDMI v1.3版本
* 杜比音效(可选)
* 支持SPDIF接口输出(可选)
* 支持SCART 接口输出(可选)
* 支持YPbPr接口输出(可选)

接下来就是按照PCB上的相关引脚,加上电源,接上天线,接上红外接收管,得把相关功能对应得红外码测试出来。
接线非常简单,车载设备一般都是12V供电,在14PIN的接口上,很容易找到VCC、ACC,一并接到12V电源正极,GND都是相连的,接到12V电源负极即可。

开机显示界面如上图。
红外接收管对应的接到IR、GND、+5V上面。视频信号为CVout,音频信号分别为AR和AL。DTMB天线接任意一个F头就行了。

车载吸盘接收天线。

由于没有按键,就靠主板的红外遥控了。手机上下载遥控精灵APP,用不同的机顶盒遥控逐个测试,花了N个小时,逐渐把菜单、上下左右、音量等基本按键找了出来。

功能设置界面,能够进行频道搜索了。

节目列表界面。

遥控精灵app里面只有个别机顶盒的少量按键有用,但并没有办法把所有功能码测试出来。得另外想办法测试了。

弄了一个红外发射接收模块回来,与USB串口板连在一起,既可以发射红外信号给设备,也可以接收红外遥控信号解码,具体使用可以参考附带的《红外学习模块使用说明书V1.0.2最新版》。

随便哪个软件都可以,如图所示例:发射成功后,窗口显示F1;接收到遥控码后,显示10 EF为用户码,后面的40为遥控码,都是16进制的。

经过这番折腾,可以从16进制的00到FF(对应10进制0-255)逐一测试,这下把绝大多数的遥控码弄了出来,这比逐个测试不同遥控方便多了。
接下来,把这些遥控码通过电脑发射给华为手机的遥控app学习一下,遥控操控问题得到完美解决。

接下来总觉得AV视频输出太落伍了,根据PCB预留的接口及芯片功能,应该带有HDMI输出。PCB上20PIN针脚测试了一番,6个脚接地,和HDMI接口定义比较像了。

接下来,考虑接线及拔插方面,弄了个转接板回来,如下图所示。

转接板喊上接插座垫高,用AB胶水贴到PCB板后面,接到PCB对应脚位。
连接好好,接到电视上测试,成功点亮,不过没有声音信号。

开始感觉非常失望,只有图像,没有音频,麻烦大了,还得另外再接音频出来。

后来想想不对劲,HDMI图像和音频应该是同时传输的。
用手指按压接线部分,有时候会有声音出来,开始感觉虚焊的原因,后加焊后还是没用。

最后想到了信号干扰,用锡箔纸把DATA 1的正负信号线屏蔽起来,略有效果,但还是不稳定。
经网友提醒,把DATA0、1、2三组信号线分别做成双绞线焊接测试,音频信号丢失问题完美解决。

HDMI接显示器效果。

HDMI接电视机效果。

另外,该模块还支持U盘视频、音频、图片等播放功能。
按理说也应该具备把接收到的电视信号录制到U盘的功能,由于没有弄出相应遥控码,所以不能完全确定是否真带有录像功能。

以上就是近阶段把玩这款车载地面波数字电视(DTMB)接收盒的折腾记录。
另外附上已经测出的所有遥控码及对应功能说明,仅供各位同好参考。

网友:
这盒子外壳很像当年卫视传媒一个版友所弄的地面波接收机外壳。 现在卫视传媒网站已经作古。 当年这网站地面波接收技术讨论很火。
我找找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束之高阁很久的盒子。

网友A:
想问个问题 怎么知道当地有没有地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个问题 怎么知道当地有没有地面波?

可以到这里找找 http://dtmb.playtv.com.cn/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几个,也把遥控码折腾了一遍,买万能遥控用电脑发射学习了便,HDMI也找出来了,就是过年没有买到HDMI座就没有接

网友:
都是高手,牛年大吉

网友:
能有HDMI,分辨率能到1080p现在也不算落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到这里找找 http://dtmb.playtv.com.cn/

非常感谢~!刚刚看了下 我去为啥就曲靖没有 真是垃圾曲靖,数字电视费用也比别的城市贵

网友B:
看着 刚刚也下了一单 心痒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DTMB台又少还没几个好看的。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有线电视真TM的差啊,收费又贵,广告又多。还不如上这个免费的,看点广告也因为免费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 刚刚也下了一单 心痒啊!

哪里下单的我买一个。楼主哪里买了怎么多能分一个吗

网友D:
楼主,车上用了吗?是不是有中控导航仪的都可以加这个电视盒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下单的我买一个。楼主哪里买了怎么多能分一个吗

某鱼直接搜 车载地面波数字电视  好像   直接第一个  23.45的段位

网友E:
呵呵呵,这样下来话加上天线、电源、红外接口、红外线摇控器、USB接口、HDMI接口配件和各项邮费也要大几十元成本了,关键的是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工时费不能算,这样玩弄只能当业余爱好乐趣吧,当然上淘宝买一套也才不到1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鱼直接搜 车载地面波数字电视  好像   直接第一个  23.45的段位

哦,谢谢,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车上用了吗?是不是有中控导航仪的都可以加这个电视盒子呀?

没装到车上用,瞎折腾玩玩而已,在现今的网络时代,这玩意用处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这样下来话加上天线、电源、红外接口、红外线摇控器、USB接口、HDMI接口配件和各项邮费也要大几十 ...

正解。的确是这样,费时、费力、费钱,穷折腾。

网友:
有时间,有精力,有技术,爱折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