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大年初二拾到的垃圾 600X600嵌入式吸顶LED灯

楼主(2021-02-15):
听党的话,舍弃小家就地过年,年初二无聊拾个灯来拆拆
拾回的原因,只因太无聊,而且灯看上去比较完整……。

600X600正方形

标识完整,不像三无产品,质量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45W,6000色温很亮的那种

还带着驱动,驱动外壳相当唬人,但一上手重量就出卖了它

先看看驱动,这么完整被抛弃,驱动或灯盘毕定是有一个坏了的
看标识,输出固定电压,难道还是定压的不成???看很多的驱动项给的都是一个范围值,这个固定80V??

开盖,大衣明显不合身

没看到明显固障或烧坏痕迹,测试不短路,通电无反应,无输出
先看看驱动,按丝印怎么也寻不到根

驱动坏的,灯盘一定是好的,但还是拆开看看吧
真是良心货,密密的灯珠条铺满灯盘面,而且没有发现任何黑丝的灯珠
单条6并3串,共串16条灯条

细看灯条型号

单面磨砂透光胶板

换前段时间拆灯拾到的驱动一试,正常点亮,而且很亮

再细细检查一下原驱动,拆下两个电容,测检各电阻,电容均正常
芯片也无短路引脚,但全网搜不到其资料

这个芯片第4脚与电源负极用1个贴片1.6欧的电阻与一只5色环电阻并联相接,不知其用意

最后简单描了一下电路图,看有没有大神知晓这是什么芯片?

拆解分享结束…………。祝大伙牛年大发!!!!

网友:
恭喜!新年就捡到东西。

楼主:
两串联390K电阻最前端330V正常,到芯片5脚后才2V,估计芯片有问题了。7,8脚与电源正极间的二极管是颗整流二极管,描图上画错了,测量也正常

网友:
这些驱动坏 基本上都是芯片挂逼了

网友:
灯盘还行,换个驱动就是了,能把电路图画出也来就是高手

网友:
芯片挂了,没法修了

网友A:
你也可以改变灯条的串联和并联,单条应该是12v或24v的,全并联就好配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改变灯条的串联和并联,单条应该是12v或24v的,全并联就好配驱动了 ...

这种驱动在废品店也挺多的,想配个倒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