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今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上了操作系统(以安卓为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楼主(2021-02-15):
如今大到冰箱电视,小到一个电水壶都上了系统或者物联功能,有些电器加入这些之后是锦上添花,有些加了这些功能后那就是仁者见仁了,反正我是持保守态度

楼主:
我以自己这些年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使用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点感受(先说明我不是专业人员,只是以自己浅薄的认知来分析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只客观陈述事实,不吹也不黑,要是您是某品牌的粉儿不粉儿的跟我没关系)

楼主:
我这里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
第一:路由器
        2014年入手了某国产品牌的智能路由器,以前总觉得普通的路由器功能不够强大,至少调试设置参数没这种智能路由器用着方便,关键能监视有没有谁来蹭你家网吧,说着自己喜欢折腾,其实只是喜欢买些功能多的产品,但是买来后并不会经常折腾产品的人,有时候这种路由器出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反思,谁没事一天没事跟路由器过意不去折腾它?

        反正我是买来后设置好参数后基本就没去动他,无非就是开启了自动升级功能,动他的频率是那种每次登录都忘了密码的那种(或许我是记性不好吧)

       就这么用着到了2016年出了一趟差回家后发现上不了网,REST了很多次都没用,刷固件,什么开发版啊稳定版来回刷还是没把路由器的功能刷回来,直至今日依然想不通这玩意儿是怎么“死”的。。。。。。

      说真的以前用非智能路由器还真没遇到这种正常”用“给用出问题的,当时以自己那点浅薄的单片机硬件基础理解——估计是加入了所谓的系统功能多了导致闪存擦写次数过多损坏了吧(纯属瞎猜,轻喷)

楼主:
第二:电视盒子
         那个时候电视盒子也才刚流行吧,主要是觉得去开广电的数字电视流程麻烦就懒得去开,所以为了图省事,直接上了某国产品牌的电视盒子,直接联网就能看互联网内容的产品,刚买初期其实使用体验还是可以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电视产品的内容的下架,导致这个电视盒子直接被厂家强制屏蔽了直接看电视的功能(被政策禁止了吧)

         其实没禁止看电视的时候吧,这个盒子的使用流畅度随着系统的升级更新和加入的广告内容增多,使用也是越来越卡顿,只是想着这玩意儿至少还能看电视吧,也就将就着用吧

        遗憾的是到最后它存在的最后意义也没有了。。。。。。。电视直播内容被下架还用什么用呢?最后这盒子也就扔旁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电视盒子
         那个时候电视盒子也才刚流行吧,主要是觉得去开广电的数字电视流程麻烦就懒得去开 ...

说的是1185和1186 的盒子吧

网友A:
路由器有个GB智能不智能,从这玩意儿普及开始不都有系统,就算没有UI靠DOS设置那也是系统啊,怎么就扯上智能不智能了,挂了那是闪存质量和固件稳定性的问题,甩给操作系统就搞笑

楼主:
第三:电视
       如今想买便宜的纯电视(只是个显示器功能,没有安卓系统的)很少吧?没去了解过,估计只有那些国际大厂才有吧,而且价格不便宜的那种,然后入手了某国产品牌的电视,基于之前使用它们家的电视盒子的经验真的挺担心这电视也出现像电视盒子那样的问题,一个盒子也就两三百,况且用个一两年它的价值也就达到了,就算扔了吧也不觉得污染环境

      这电视吧,虽然说价格也算是比较便宜了吧(相比早些年液晶面板还没实现国产化的时候)但是你想,要是因为他的操作系统落后跟不上你更新后的系统需求而扔掉这么大块屏幕是不是挺浪费的?想当初小时候家里买的那种射线管的某国产电视那是真的耐用啊,估计十来年是有的!都是用到显像管的发射管老化的不行了才扔的(就是开机后屏幕是模糊的,要用一会儿才会清晰)

      说到电视这儿过年是真的很想骂人!感觉这些厂家这种无节制的插入各种广告的条框,整的整个界面相当繁杂,真的时候那种上了年纪的长辈使用吗?因为现在他们电视不是不允许直接链接电视内容吗,所以我之前就放弃电视盒子厂家了,买他们的电视只是为了当一个显示器用,现在厂家最恶心的是什么大家应该都有感触

      因为我用的是电信的电视盒子,所以接入电视后你就会发现这是玩儿的程序员的嵌套功能啊,由于现在这种电视功能都是用安卓做的,且用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模板,实际的观感上就是电视的安卓系统主画面窗口里嵌套了电信盒子的UI界面,全屏电信的UI界面后你还要从电信盒子里一堆的内容里找到电视频道然后再全屏。。。。。。。。。。

      不知道各位家里的长辈用起来溜不溜,反正我家里的长辈当初用起来没把我给急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电视
       如今想买便宜的纯电视(只是个显示器功能,没有安卓系统的)很少吧?没去了解过,估计只 ...

关键如今电视的配置除了他们的旗舰型号,从运存和闪存大小来说其实没比它们早些年的电视盒子好到哪儿去,无非是处理器的性能好一些,其实咱们消费者真的只是想舒心的用自己买来的产品,可能没厂家想的那么多,还是对于路由器的态度,谁没事折腾电视玩儿呢?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有个GB智能不智能,从这玩意儿普及开始不都有系统,就算没有UI靠DOS设置那也是系统啊,怎么就扯上智 ...

大兄die,我这是在讲故事,轻点喷,我都说了我不懂

我大概也知道其实它们就是拿人家网上开源的固件加了个UI界面就扯上智能

楼主:
开这个帖子并不是秀谁的技术丰富,重点不是技术,所以就不要扣我痔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如今电视的配置除了他们的旗舰型号,从运存和闪存大小来说其实没比它们早些年的电视盒子好到哪儿去, ...

电视配的CPU性能有限,开机举着遥控器等到手酸,用个3-5年肯定会卡的不行,而且增加了故障率,最让人难接受的是开机广告,确实不如买纯电视+机顶盒,然而,老丈人说了要买智能的

网友C:
说实话。。。我最讨厌的就是电视哪个系统,超级难用不说还有广告。我还是喜欢以前那种 开机啥都没有,就输入信号源。至于我想用什么信号是我说了 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配的CPU性能有限,开机举着遥控器等到手酸,用个3-5年肯定会卡的不行,而且增加了故障率,最让人难接 ...

你老丈人还比较新潮嘛,不过给电视加安卓这是趋势,为了厂家可以控制你看的内容,强制给你看广告涉及到广告商的利益,还有之所以现在电视产品便宜了除了面板国产化,估计还有一部分是广告商分摊了一部分成本吧

估计纯电视会退出历史舞台吧,除非你买纯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最讨厌的就是电视哪个系统,超级难用不说还有广告。我还是喜欢以前那种 开机啥都没有,就输 ...

是啊,这些厂家自做聪明的给你加一大堆的互联网内容的板块,关键还是要开会员的,关键现在会看电视的除了长辈估计年轻的基本不会看电视了吧,长辈们熟悉你这些鲜肉的节目?而且还会去给你这都不认识的人充值会员?

楼主:
最可气的是年前买的电视,今天打开电视后发现电信盒子的内容区域不显示?反复开关机电信盒子后依然不显示,怼上我的电脑依然不显示?刚开始以为是HDMI线有问题,后来点开了电视自带的收费板块,发现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关键是厂家给你推送的广告也看不到这就很过分了尽然连金主爸爸的内容都不给放出来,基本也就排除是线的问题了,应该是电视自带的视频播放器出问题了)

用遥控器开关机好几次————没用
直接按电视上的物理按键开关机好几次————还是没用

最后拔插头————插电开机————恢复正常

网友:
我觉得路由器应该算是受影响最小的了

除了部分牛逼的厂商(Cisco)可以自己研发内核外,几乎剩下的路由器都是使用Linux内核开发的,然后根据产品定位打开不同的功能

我认为路由器(家用路由器)的问题是慢慢的从网页管理转移到使用手机应用管理,迫使用户下载那些残废的应用,获取流量

电视盒子如果不适用现成的操作系统(Android)而是要自己造轮子弄一个出来,那恐怕过去10年都没有几个能用的电视盒子

电视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厂商预装各种流氓软件,利用用户的隐私数据来降低产品的价格以此提高竞争力
所以提供系统稳定性从来都不是厂商的关心的,厂商关心的从来都是用户的数据

如果我们要购买一台只有显示功能的电视机,那么我们得用钱包来投票,停止购买那些带有“智能系统”的电视。

网友D:
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的大强果,厂商就是一个跟着一个学。手机各种广告不就是屎米最先引导开始的吗?路由器的劫持广告不也是屎米引导开始的吗?电视开屏广告可能不是屎米引导,但屎米绝对是果内前列。。。

很多网友(大部分是水军,海军)不去声讨权益,却回头攻击提出问题的网友:人家这么低的价格 不做广告怎么盈利;你得哎果.....再不行把产品跟**挂钩,谁敢批评就给他4o4。.结果就这么给温水煮青蛙的给一步步的到了现在。

总结:人最好宜珉,产品最好用国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的大强果,厂商就是一个跟着一个学。手机各种广告不就是屎米最先引导开始的吗?路 ...

有钱的人,早就宜民了

网友:
电视你不给他联网他就变傻子了,所有这一切千万别让他自动更新升级,折腾党除外,另外疫情这么厉害还有人敢鼓吹宜珉我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电视
       如今想买便宜的纯电视(只是个显示器功能,没有安卓系统的)很少吧?没去了解过,估计只 ...

你说的其他智能设备我不发表意见,但是这个智能电视我必须要喷一下,电视机就是电视机,现在随便3,5百的盒子配置都比电视内置的好,外置盒子过时了可以换,大几千的电视机用了几年以后卡得我想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