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W408+DS3231+SHT20制作全彩时钟

楼主(2021-02-16):
>>
很久很久之前买了几片全彩模块,也不知道是P几,驱动是DM13A。用STC15驱动起来作为时钟,32x16,近看颗粒度太大,适合远点看。

---------------------
1、正常显示5V/0.1A左右

2、主控STC15W408AS,时钟是DS3231SN

3、温湿度用的SHT20,与DS3231SN共用IIC总线(I/O模拟)

4、由于空间限制,下方轮询显示日期和温湿度

5、可以根据光线强度调节亮度(光敏电阻+ADC),也可以手动设置固定亮度,亮度由PWM控制

6、LED板子及其主要芯片,主控板支持按键和遥控调整时间和亮度

感谢捧场

程序源码,有需要拿去(IIC相关代码是从网上找的,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方找的了,侵删,谢谢!)

网友A:
全彩的真漂亮,贴张茶色的膜会看的清楚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彩的真漂亮,贴张茶色的膜会看的清楚些吧

拍照的问题…实际上的显示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真漂亮,好大的时钟!

网友(2024-10-14):
建议贴张A4纸上去, 太刺眼了。

网友:
DS3231走时精准度如何

网友:
我还有一张64*64 P2.5的屏闲着了

网友:
可以试下,  AI8051U,USB 型 1T 8051,支持32位和8位指令集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TFPU@120MHz, 硬件浮点/硬件三角函数 运算器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20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4组串口,12位ADC, 轨到轨比较器
QSPI, SPI, I2S, I2C,  TFT-i8080/M6800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