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你的手刹机构是不是该调节一下了(江淮小面包车手刹调整)

楼主(2021-02-16):
江淮的小面包,开了5年,去年发现手刹机构有点松,要拉到底才能在停住车。
过年有空就把手刹调节一下。

这杯架箱就不能设计得漂亮点吗?虽然是一辆面包车。

拆杯架箱的4颗螺丝就能顺利取下来了。

记住,车要找个平地挺,挂1档。
不然放下手刹会跑哦。

那个插头线是手刹提示器的开关。

调节手刹就是调这两个螺丝,5年的使用,导致钢丝或者螺丝有松动,调到没间隙就ok。然后拧紧螺丝。

网友:
看这螺杆长度,估计要拧到头了,下次只能换手刹线了

网友A:
留一点间隙更好,不然磨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一点间隙更好,不然磨片

磨磨就有间隙了

网友:
好像在后轮的某个部位还有一个调手刹的机构的

网友:
怎么不查查后轮的刹车片厚度,或是能不能从刹车片那调?

网友:
手刹一定要有效才行,失灵要及时调整。

网友:
我以前看过帖子最好是调节刹车片而不是这根绳。不过现在看调哪个都行吧

网友:
看螺栓应该是快到头了,再刹不住就要换手刹的刹车片了

网友:
用手刹是不是可以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