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光收发器电源5V 2A,真是气死人

楼主(2021-02-16):
这2A还真敢标啊

网友:
现在普遍都这样了,十六七个原件,个大部分单锂充电器结构差不多方案。这种往长了说能用两年,重要的业务我都是换成台达电源,这个丢一边

网友A:
技术高了就这样,,以前用过一个美国牌子日本产的笔记本电源,也小小的,是国产的1/3大。

网友:
国际品质,外壳还不错~

网友:
以前在长宽的时候,光电就是电源最容易坏,出问题换电源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大吉!这电源也太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高了就这样,,以前用过一个美国牌子日本产的笔记本电源,也小小的,是国产的1/3大。 ...

别个小是小,做工可是一流的,这个小了,里面东西没了,

网友:
 5V2A,数字是用数据来表述,不是用眼、用多少个零件来确定的。

网友:
人家这是高科技,氮化镓电源,体积小,功率大。

网友:
500ma我赌20M币

网友:
先看看输出整流参数

再看看3773

对号入座吧

网友:
LP3773一般5v1.2A没有问题,5v1.5A也可以的。但是5v2A就有点……

网友:
LP3773,最大差不多5V1A吧,虚标严重....

网友:
电子产品发展非常猛,可以说日新月异,只要稳定其他可以忽视,内部体积做小也非常正常,但这个有点偷工减料之嫌。
不知楼主有没注意到,这个是老实usb充电器主板,直接焊两根线出来,套用公模外壳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里,每个10元钱5伏2安电源单管自激RCC方案,空载发热,过载烧管,短路秒烧。知春电子市场里5伏5安电源,也是单管自激RCC方案空载发热,好在低压侧有PPTC自恢复保险丝,过流可以保护,缺点在零摄氏度寒冷环境突然短路也会秒烧管。

网友:
山寨收发器实际工作电流不会超过0.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个小是小,做工可是一流的,这个小了,里面东西没了,

ZF支持虚标没办法。就像毒奶粉一样,有支持的。

网友:
精简极致 节省

网友:
拆了不知有多少了,基本都是这德性,测试电流到700MA就急剧下降

网友:
这破电源我也是在光电收发器上见到的,扔了好几个了,看商标就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