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手机当数字钟,长期插电源电池鼓包的问题,和应对办法

楼主(2021-02-16):
一个三星旧手机,装了一个数字时钟app,设置了屏幕常开,亮度调低,足够从远处看清楚手机屏幕是4寸的,app是big digital clock 1.1.1 没有广告,挺好用的网上找的big digital clock 图片

开始的半年多是一只插着电源的,结果发现电池鼓包了,把后盖给顶开了本来想直接把电池去掉,插着线用算了,但发现不装电池,根本开不了机这款手机还是可以更换电池的那种老款,但是看了一下替代电池的价格,大约五杯星巴克咖啡的样子,但是邮购要等待一个月了心想,这么个旧手机也不值五杯咖啡,手边还有闲置的扁平锂电池电芯,直接就把鼓包的电池拆了,把电池保护板拆出来,焊接到了扁平电池芯上,测试完全没问题,手机可以开机只是这块扁平锂电池比较厚,只能在手机后盖上打了两个孔把电线引出来,用双面胶固定电池,接好电线,手机可以继续当数字时钟了,只是比较厚实现在就要考虑解决锂电池长时间插电鼓包问题了,搜索了网上,还真是很普遍的问题,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办法,根本办法还是不要长时间一直充电首先想到的就是加一个智能插座,定时开关,按照电池的电量,实验了充电时间和断电的时间比例手头有TP-link的智能插座,就用了网络图片

有了智能插座倒是很方便调节开关的时间,只是用过两三周以后,比较合适的开关时间比例也基本确定了,想起来手头还有一个古老的机械式定时器,自从买了若干智能插座以后,这款老式定时器就闲置了现在用到这种24小时连续控制的就正好合适了网络图片

机械式的定时器,控制精度远不如智能插座,但用到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5V电源用降压板降压到4V,然后把降压板焊接到手机电池的保护板上,再把保护板的触点焊接到手机电池触点上,能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用降压板降压到4V,然后把降压板焊接到手机电池的保护板上,再把保护板的触点焊接到手机电池触点上, ...

你这主意不错,可以彻底脱离锂电池了

网友B:
修手机都有一种开机线,搜索一下原理改造一个,就可以电源直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都有一种开机线,搜索一下原理改造一个,就可以电源直供了吧

水平有限啊,还没有玩到那种级别,需要更多知识储备

网友:
捡了个索尼的数码相框改成了时钟,还可以定时开关机

网友:
我想把旧平板旧手机来当作电子时钟/日历/天气/农历等显示,目前只有中华万年历的桌面小工具符合需求,但是字太小了,不能满屏显示。
有没有那种能满屏显示的APP啊?或者日历壁纸

网友:
已下载软件,设置界面是英文,需要慢慢翻译。谢谢分享。

网友:
不怕烧屏了?

楼主:
app设置可以开启防烧屏功能,实际就是数字显示会不停移动位置

网友:
这个好玩,big digital clock还有可能装到车机上。

网友:
适配器调4.2V 可不用电池吧,手机充满都会自停吧,应该是电池老了也怀孕的?

你的思路不错, 旧手机这样可利用。

网友:
我也是用三星手机做到了一个,我现在是用一个很久以前买的MP3充电器,正好带电池一直插着220V用。经测量空载时5V左右,带负载时5V不到一点。手机显示电池始终100%,几个月用下来,没有问题。电池也没有起包。但我总觉得不放心,最好能设计一个电路:当电池电压低于3.7V左右接通电源开始充电,当电压大于4.5V时截止切断电源。就好了。另外你用的什么APP,我用的是"锁屏时钟"。

楼主:
我有一个索尼的7寸平板,也是长时间充电,电池鼓包了,

所以感觉这些带电池的设备,还真的不能长期插着电源不管啊

网友:
说来你不信,我参加了打卡,掌阅的F1读书器,然后发觉手机本身不好用~~~然后想找个软件来模拟这个手机当时钟的功能,结果一直无法满足。
感谢楼主的帖子,终于解决了!!感谢!!

网友:
长期插电鼓包是必须的,各种手机我鼓包了10多个,最长的插了2年才鼓包。现在改了法拉电容。现在一个插排上2个适配器接了10几个usb口插了各种手机平板蓝牙音响4G路由器ap等,晚上睡觉都是手动关闭

网友:
搞个带时间显示的车机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搜索,下载,转存,安装,一切都弄好了,手机设置却发现最长只能亮屏30分钟,没有敞亮的功能。。。。。

网友:
真是挑错品牌了,三星手机能换电池的时代,就是挑电池的了。换其他牌子的电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