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飚王、川宇、山寨;车机有点费TF读卡器吗? 硬封、牛屎过年阵亡。。

楼主(2021-02-16):
飚王算是用的最久,车机用了五年+,
川宇寿命最短,2019年 9.9活动吧,
山寨牛屎没怎么用,妹子相机带过来的。

网友A:
硬封IC的读卡器也坏了?  我个人怀疑,是不是晶振让车给震坏了?  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IC的读卡器也坏了?  我个人怀疑,是不是晶振让车给震坏了?  换一个试试? ...

刚换了个晶振,确定是没问题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000那个保护电阻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关键是有妹纸。。。。。。

网友:
接出一个USB头 ,用于缓震

网友B:
一定是在车上被震坏的,什么情况会震得这么厉害 ?

网友:
川宇确实很差,以前买了2个,平时偶尔读TF卡,年前其中一个坏了 烧了我一张卡。另一个烫的不能用

网友C:
市面读卡器大部分都是垃圾,没错就是垃圾。越便宜越垃圾,接触点基本上没怎么镀金 非常容易氧化

网友:
五颜六色,齐全。

网友:
以前的多合一飚王读卡器感觉还不错,车上容易坏估计是震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读卡器大部分都是垃圾,没错就是垃圾。越便宜越垃圾,接触点基本上没怎么镀金 非常容易氧化 ...

熱心會員 市面没好产品,暗地里有啥好产品?

飚王TF一个、飚王多合一还有两个,SONY 有两个。

网友:
我车上用个只读TF的那种,像个无线键盘接收器那种,很多年了,没坏呢!从震动的角度来说,质量越大惯性就越大,然后就……

网友:
楼主USB3川宇读卡器,加一个USB2延长线缓冲能好些,顺便涂一层WD40万能润滑剂,或者电路板隔绝氧化专用清洁剂。

网友:
彪王的不错,可以信赖

网友:
散热的问题,自己改个大散热片上去就没问题了,这种东西一直插着很热的

网友:
读卡器我只用品胜的,用了几年也没事

网友:
金士顿3.0读卡器的用户路过

网友:
] 飚王、川宇、山寨;车机有点费TF读卡器吗? 硬封、牛屎过年阵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在车上被震坏的,什么情况会震得这么厉害 ?

读卡器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