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修正带外壳改个焊锡丝储存设备…

楼主(2021-02-16):
孩子扔掉的修正带外壳晶莹剔透的看着很适合DIY东西啊,屯了几天感觉用手直接送锡丝很难受于是就有了这玩意儿…

网友:
这办法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A:
可以用泡腾片的空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泡腾片的空瓶子

记不清泡腾片的盒子是啥样的了

网友:
是好办法,就是太薄了,缠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B:
焊丝怎么出呀?用手往外拔?

网友C:
我用的是绿箭的盒子,也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绿箭的盒子,也很好用的。

这个不错…口感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丝怎么出呀?用手往外拔?

用手往外轻轻一拉就行了…

网友D:
修正带这个主意不错,我是找了两个小的轴子缠满了用,0.3的和0.6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正带这个主意不错,我是找了两个小的轴子缠满了用,0.3的和0.6的

这样不好,老是滚到那里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正带这个主意不错,我是找了两个小的轴子缠满了用,0.3的和0.6的

本来就是卷的但是用着很难受,一不小心还会散开,麻烦的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卷的但是用着很难受,一不小心还会散开,麻烦的很…

还行,卷的时候尽量紧点,一般不至于松出来太多,我就一直这么用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好,老是滚到那里也不知道

桌子就那么大,跑也跑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卷的时候尽量紧点,一般不至于松出来太多,我就一直这么用过来的 ...

我一直都很你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也就是最近才感觉不舒服想换换…

网友E:
8寸机箱风扇上粘一根塑料管子,焊锡直接放上,单手可抽拉,比楼上这些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寸机箱风扇上粘一根塑料管子,焊锡直接放上,单手可抽拉,比楼上这些好多了。 ...

理解不了怎么操作的,固定地方作业?

网友:
我也有用修整带盒子的想法,看中里面有齿轮结构,安装个小减速电机,一按键,锡丝慢慢吐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不了怎么操作的,固定地方作业?

风扇直接放桌面上,焊锡卷轴直接放风扇轴承上,能转的那边,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