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斐讯k2路由器信号弱

楼主(2021-02-16):
斐讯k2路由器突然信号弱,1米内才能收到信号。参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2&page=1发现有一路功放的一个元件非常烫,拆掉这个元件,路由器恢复正常。这个元件像是电容,但是丝印是电阻,测量是短路状态。
另一路功放的对应元件,在线测量也是短路的。所以感觉还是那个功放IC挂了。
补充,网上找到了一张比较清晰的图,R43就是一个0欧电阻,所以还是IC挂了。

路由器

主板

发烫的元件

另一路功放

拆下的元件

拆掉发烫的元件后,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个就是层叠表面焊瓷片电容,电源退耦用

网友:
运气好,问题简单。我那个K2是5G信号超弱,找功放芯片附近的电容,没测到短路的,估计是功放坏了,后来就只用2.4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层叠表面焊瓷片电容,电源退耦用

丝印标注R43?

网友B:
我的K2换下来放着,想挂闲鱼出掉,结果说我的帖子违规!搞什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2换下来放着,想挂闲鱼出掉,结果说我的帖子违规!搞什么嘛。

斐讯就等于违规才知道吗

网友:
楼主检查得真仔细!

网友C:
补个电容上去吧,可能只是电容问题

网友:
可能是信号强的代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个电容上去吧,可能只是电容问题

确定是电容吗?

网友D:
就是电容啊,假如是这么大的电阻上面会有字的

网友:
基本确定,电阻没这么厚的

网友E:
这个位置的原件估计应该是个电感,但标的是个电阻,查下这个功放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2换下来放着,想挂闲鱼出掉,结果说我的帖子违规!搞什么嘛。

咸鱼不给有“斐讯”关键词的产品出售

网友:
可能只是电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位置的原件估计应该是个电感,但标的是个电阻,查下这个功放的PDF

没错,这个是个电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容啊,假如是这么大的电阻上面会有字的

前面补充了图,是个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错,这个是个电感来的

前面补充了图,是个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位置的原件估计应该是个电感,但标的是个电阻,查下这个功放的PDF

前面补充了图,是个0欧电阻

网友:
楼主的路由最高速度多少,我200mb的光纤只有13MB左右,相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