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的恒流电源9833D改电流【LED经常烧灯珠可以试试】

楼主(2021-02-16):
淘宝买的山寨货,烧了我好几次灯珠,换过几次都烧。

现在改低电流试试,该恒流电源改电流非常方便。

原装电源是2个电阻并联到电源芯片7,8脚,直接拆掉一个电阻基本就翻倍。

原恒流电源 电阻0.9欧姆,按我搜到9833D的物料表,这里该是0.7欧,出厂已经改大了一点电阻了。

拆掉了一个电阻后 电阻变成1.9欧 亮度下降希望后面别烧灯珠了。

网友:
接个功率计测量一下功率,一般降个5W左右还行吧……原来的如果温度太高,肯定命不长呀!

网友:
隔离电源更靠谱

网友A:
一下降一半的电流岂不是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降一半的电流岂不是很暗?

亮度够用了,原来24W,即使降一半也够了,具体多少没工具测量

网友B:
灯珠直通市电,多小的电流也没用,刚通电时产生的电压冲击,破坏能力不小,如3楼所说,换隔离驱动,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直通市电,多小的电流也没用,刚通电时产生的电压冲击,破坏能力不小,如3楼所说,换隔离驱动,更耐用 ...

不是隔离驱动的事,我卧室普通的LED 12W的灯泡 的电源更差,每天自动6点开10点关,用了大半年了也没事。

网友:
我有一个楼梯走廊20WLED灯是隔离驱动,因线路长,经常不定时闪亮(原因我知道,但我要这个效果),5年多了,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