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装置能否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1-02-16):
捡了个LED控制装置,恒流恒压型,输出电压36伏,输出电流5.55安,有恒流恒压调节功能,不过范围比较小,试了下,电压可在±3伏内调整,电流没测,说明是可在2.78-5.55安内可调,如果改可调电源的话,应该是很好改,但想拆开,应该难度很大,因为内部灌了胶。

网友:
电流太小没什么用

网友A:
不好拆的话,最简单就是买个可调模块后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拆的话,最简单就是买个可调模块后接

可调模块有,是睿登的3005,和这个led控制装置电压很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