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星际蜗牛。CPU J1900 今天发现播放4K影片一卡一卡的。

楼主(2021-02-16):
星际锅牛。CPU J1900  今天发现播放4K影片一卡一卡的。

看样子J1900放不了4K。不知道1037U行不行?

网友:
这两个大哥二哥差不多,要性能整个H61h81平台吧 32NM功耗也不高。

网友:
j1900还是太老了

网友:
上个信步的H61 17X17的主板塞到星际蜗牛的壳子里面去,CPU可以上I5,4K无压力,还是双千兆网卡,

网友:
要4K就上H61以上,否则无解

网友A:
其实可以J1900做NAS,弄个支持4K的机顶盒来播放还合适一点,为了4K上I3,i5实在不合算

网友:
4个执行单元的显卡,你以为好到哪里去?这玩意就做个工控板的前途。7代u才真正硬解4k。

网友:
I5 4590核显试过4K也是勉强有卡顿,好像是8K多的跑分,想流畅4K起码要2-3万的卡吧。

网友:
我有台笔记本I5+核显,看4k也不行,英特尔的核显真不行,AMD的核显看4k就没压力

网友:
I5  3210M   放4K,音,像不同步,像还会卡顿

网友:
我的4980hq播某些4K都会卡顿,所以起码要到6代cpu才能比较好的播放4k。

网友B:
正常的,硬解4k和H265得ivy平台,就算是1080p高码率,低压snb赛扬都力不从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J1900做NAS,弄个支持4K的机顶盒来播放还合适一点,为了4K上I3,i5实在不合算 ...

我很支持这个想法,功耗还很低。有NAS了,电视手机电脑都能看。

网友:
750ti播放4k视频没问题,我的HTPC就是。CPU是2680v2
不过10bit硬解不了。最高硬解4k265 8bit

10的显卡就全部可以硬解了

网友:
4代海美迪Q5,最便宜的4K60帧盒子,有usb3.0有SATA接口,稳定体积小

网友:
4355硬解也可以
最好用APU,但功耗会高一点
还是用盒子播吧

网友:
N4200可以播放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支持这个想法,功耗还很低。有NAS了,电视手机电脑都能看。

我就是这么干的,我还用的E240的U,做NAS完全足够,24小时挂机,4K的机顶盒比显卡CPU之类的便宜太多了,功耗体积也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硬解4k和H265得ivy平台,就算是1080p高码率,低压snb赛扬都力不从心

ivy只支持H264,H265得hotwell以后才支持

网友(2021-05-26):
应该说1900要是能解4K那就真的有问题了~核显太弱了,还不如1037U,要4K最少都要4000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