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敎电摩转把下面有个绿色标字母"T"的按键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21-02-16):
如题,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敎,谢谢!

网友:
涡轮增压

网友:
根据国标,不上牌照的车,算非机动车。时速不得大于35公里每小时。所以是限速装置

网友:
类似氮气加速

网友:
如图如图如图

网友:
巡航按钮,在骑行过程中按一下可以定速前进。

网友:
我的是一键修复,当有故障时按一下就可以免强骑行,平时按也没啥反应

网友:
应该是一键弹射的功能
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要追尾或者刹车失灵的时候,可以把驾驶员弹射到地面上,以保证人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