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金泰克s300-120g固态硬盘开卡过程

楼主(2021-02-16):
本人自用s300硬盘120g,最近经常掉盘卡死电脑,又发现在硬盘的某段扇区读取资料就掉盘卡死,本来打算把那一段分个10g的区不用,看见网上介绍的开卡成功比较多,于是自己就开始了一系列折腾。一开始怀疑芯片开焊,用热风枪重新焊了主控盒内存,故障还是不变,只能试试开卡了。

硬盘主控是sm2256k ab,rdam芯片型号是Hynix,H27QFG8PEM5R,固件版本是O0803A,这个板子上有三组孔,找到标志rom的一组,短路jp1,接上硬盘盒,我的是USB3.0的,由于一开始刷的固件就不匹配,导致检测DRAM容量变成1024M,不论怎么刷也好, 到网上下载好几个开卡版本

最后终于在量产网找到了正确的固件,版本是sm2556-O0811A,一次刷成功,取下硬盘正要拆除短路点,发现竟然没短接。。。下图是参数图。

经验总结,最好用硬盘盒,多找几个固件,主控最好是一样的,一定要短接。

网友:
1024m是rom mode 模式并不是缓存容量,你就算不焊缓存也是1024m

网友:
海力士这个颗粒0803B5这个版本最稳定

网友A:
楼主是属于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胡乱修好的。大家别学他。
固态硬盘不管认不认,都是先软后硬,就是先开卡,开卡不过再考虑硬件故障。像楼主这样上来就补焊,有可能本来软故障最后搞成硬故障甚至报废。
至于慧荣主控的开卡,最好开卡前找教程看看,别一些基本的步骤都搞不清楚就胡乱动手。不伦成功与否对自己都没啥好处,成功了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做就是正确步骤,下次还会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属于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胡乱修好的。大家别学他。
固态硬盘不管认不认,都是先软后硬,就是先开 ...

很有道理,我们在拉线装宽带,注册端口资料时,一切硬件方面确定连接正常时,光衰败也在正常值时,仍拔了不号,上不了网。应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排查问题。如光猫和路由不在同一IP段,路由IP和光猫IP相同起冲突情况下。

网友B:
同款S300我的是2258xt
放了一个月掉盘

网友:
我有一块MG120G也是放了一个月掉盘,现在120G只能开60G,降容开,不知是不是虚焊了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软件提供 一下。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B:
同款S300我的是2258xt
放了一个月掉盘

你用的什么开卡软件?同款120G的S300,我的磁盘管理识别,但是开卡软件不识别,下了很多版本都不识别,慧荣SM2258XT

网友:
纯分享 注意:M币不是我扣的

网友(2021-11-18):
下载了没有用

网友:
你的图片与你颗粒型号不一样呀

网友(2022-03-12):
方法可行,唯一需要修改的是ddr3 的频率要改为380mhz,其他一切ok

网友(2022-11-05):
还可以  ,比我会折腾 明天回家喝酒

网友(2023-03-21):
到底是短接还是没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