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碧兰德净水滤芯

楼主(2021-02-16):
这个东西是个易耗品,价格不便宜,拆开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代用品,拆开看了就黑白两种材料,黑的应该是活性炭,白的小球不知是什么玩意。

网友:
看上去好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白的应该是多孔陶瓷

网友:
贵也正常,因为智商税有点高。

网友:
品牌净水器确实......................我家自己组装的反渗透净水器才花了500多。TDS值加了活性炭之后也不过20,也挺好

网友:
看不清楚,也有可能是那个磷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的应该是多孔陶瓷

我也觉得是。

网友:
才买了台小米H600G,TDS10左右。效果很不错。

网友:
过滤效果确实不错, 水烧开后没水垢了

网友:
不是通用滤芯净水器,都是坑

网友:
阴阳离子交换树脂,黑色阴离子白色阳离子,你问60岁以上的镀水银老艺人他们都知道,可以再生,不过要把黑白分开,然后用不同的药物浸泡,其中一种好像用盐水,另一种不知道,哪种也不知道。

网友:
基本上每月换一个滤芯,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