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彻底拆解飞科剃须刀(FLYCO PS190)

楼主(2021-02-16):
飞科剃须刀算是国产剃须刀比较有名的,ps190是3头入门,不能全身水洗,并夕夕22.9元一个,用上月卡5元,只要17.9. 价格很低,到手就拆。
背面有一个螺丝,拆了,就能撬开,看到电机,电池,usb小板子能清晰看到电机型号,2.4v的,两个镍氢串联供电

楼主:
下图是电路板,用了电子按键开关,这个赞一下。机械开关容易接触不良,卡胡子
继续拆,刀头机组是靠2个螺丝固定在机壳上,拆掉螺丝,拿下刀头外的三角形罩子,能看到内部飞轮
原理很简单,大飞轮透明,红色箭头指向的是电机本身的小齿轮,它带动一个刀头飞轮,这个飞轮带动透明大飞轮
再带动另外两个刀头飞轮
最后一张是电池特写,比5号电池短,镍氢电池。充电电路不像是智能的,估计是限压2.5v

网友A:
内齿轮传动有点特别,应该可以设计成中间一个小齿轮,带动三个大齿轮单级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齿轮传动有点特别,应该可以设计成中间一个小齿轮,带动三个大齿轮单级传动。 ...

是有点奇怪,估计是电机放在正中间,对整机形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