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一下 台电U盘 IS916E-A3 主控 量产工具识别不出flash

楼主(2021-02-16):
请教一下 台电U盘 IS916E-A3 主控 量产工具识别不出flash怎么办呢?

网友:
换工具,zsbd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2022-04-08):
你跟我的U盘是一样的,我估计你也是闪迪的SDTNPMBHEM-016G闪存,我用916EN识别出来是“SDIN5C2_16G-454CA5827A56”但是一直报错说有坏块,但是我用DS扫描是没问题的,估计还是没正确识别芯片吧,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
主控同一型号也分不同版本的